原装B6最新鉴别方法!!

楼主(2010-12-28):
上电开机屏幕显示SKYRC IMAX --- B6 ,然后才显示充电菜单,防伪标也许是传说哦!

网友:
很蛋定的告诉你,山寨也行。。

网友A:
这个不是技术问题,很容易做到的。

楼主:
谢谢哥们捧场啦!逗大伙乐一下的!

网友B:
mega32的芯片,破个程序不要太便宜,双面板我也能抄出来。所以这个买山寨和原装的差距只是里面用料的好坏。功能程序是一样的。如果有动手能力,买个山寨的,把里面的电池检测部分的运放和精密电阻换的好一点,就是一个原装正品的了。这样算下来总花费还是相当便宜的。

网友C:
现在的山寨也是很有水平滴!!!

网友D:
山寨就是山寨,山鸡怎可变凤凰

网友E(2011-02-19):
傻X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