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可以这样安装钻夹头

楼主(2010-12-28):
准备做钻铣,目前需要自己做主轴和钻夹头的连接,.目前主轴下端绞M5螺纹,锯了段钢筋,中心钻孔,攻了M5, 想用锉刀修磨这段钢筋,磨成锥度,来配合钻夹头,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皮带轮大轮是攻了M 8 的丝旋在主轴上,但是螺纹部分只有两毫米宽,所以没有攻正,目前大皮带轮是歪的,转起来会有上下摆动,.有什么办法改进嘛?把螺纹铲了,上面用螺丝压住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把.5MM太细了上了钻夹头也上不了大钻头把,还是用雕刻机用的那种镶嵌式的ER夹头吧

网友:
装上去可以,但是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
显微镜版台钻(铣床)?

楼主:
恩,是显微镜版, 主轴下端原来是M7反丝,没办法,没有反丝丝锥,只好啃了丝再咬M5正丝.
钻夹头是6MM的,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精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猛!

的确又生又猛.下面用M5太细了,反牙是不能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换了我还是用反牙,上紧后打穿一个2.5mm的小孔穿销.北京路浙江路一带什么牙没有?公英制正反转应有尽有.上面丝套斜了不太好办,没有车床手工不太好校正,矫正了也不牢,最好重做,最好连莫氏锥头一体重车一只(去虬江路花点钱).否则难保证精度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将电机和主轴对换位置,小钻床会更实用一些,钻夹头离立杆远一点打孔范围能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又生又猛.下面用M5太细了,反牙是不能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换了我还是用反牙,上紧后打穿一个2.5mm的小孔穿销.北京路浙江路一带什么牙没有?公英制正反转应有尽有.上面丝套斜了不太好办,没有车床手工不太好校正,矫正 ...

谢谢:) 因为自己太懒,不想出门.这两天降温,到外面缩头缩脑的 :) 目前计划先尝试用这个M5的做,如果作成后发现工作时强度太小,就把M5丝折断,上面是直径7mm的,到时候再咬M7的丝,
上面的皮带轮计划用螺丝夹紧,再打通孔穿过主轴.

电机和主轴的位置没有办法换了的,主轴是放在显微镜本身自带的镜筒里的,拿出来不好固定. 而且依照现在的做法,主轴扳到水平位置时可作为车床使用.现在就等着装上钻夹头做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