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接收?

楼主(2010-12-28):
想问一下大家飞FPV都用什么接收?我现在用的是日冠6通免晶体,以前飞出去200米就失控,现在换了另一个日冠6通免晶体,也是同一情况200米左右失控,遥控是FF9, 图传是柏通1.2G 800MW,有朋友和我一样的配置吗?或者有什么好的接收机,难道一定要用FUTABA 146?

网友:
在说了  垃圾控都超过200米的   可能 您的高频头 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发射问题 我天6加日冠都不止200呢

网友:
有人测试过了    日冠的在1500以上     我用这个不太好    换的大金鹰    感觉还不错   还没拉距 ...

楼主:
但我试过没装FPV飞滑翔 几乎能飞到看不清楚飞机姿态 但装上FPV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试过没装FPV飞滑翔 几乎能飞到看不清楚飞机姿态 但装上FPV以后就不行了

外面裹锡箔纸

网友:
发射机外面裹?

网友:
关掉图传试试.

网友:
用149dp  1410dp  319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