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重心 位置

楼主(2010-12-28):
不知道怎么了,发不了图 提示说让我关防火墙  都关了还是不可以啊,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994005&db=TECH

麻烦大俠移步了, 小弟很急啊!!!
电机: xxd 2212 KV:2200

电池 2200 25C

电调:30A

翼展:928mm

翼载:16g/dm²

不知道重心在那求高手!
那位高手知道重心大约 在个位置 《1-7》?
现在的位置大约在4下一点点
求高手指导!!!

网友:
1``````2只间我们等待好着急!电池有点大1300电3S20C就OK了重心1

网友:
不好说重心在哪。不过,初次飞行,最好先无动力手掷滑翔试飞,稳定了再开动力试飞。重心越靠前,俯仰越安定,但滑翔比下降;重心越靠后,俯仰就越不安定,但是滑翔比会有所提高。所以为了试飞稳妥起见,先把重心调整到2的位置,这个重心位置应该是比较靠前,试飞的时候拉点杆,基本都能俯仰稳定控制。然后再多飞试飞几个起落,一点一点的把重心后移,直到稳定性和滑翔比同时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个飞机的重心位置就基本确定了。不得不提的事,飞翼对重心位置非常敏感,每次的调整量要小,这样逐渐的通过多次实际试飞来找到正确重心。

楼主:
多谢兄弟的 建议了啊,

现在原装的电机 送人了,,打算用铅块做下别重了啊,,

飞翼一般用的螺旋桨 是上你浆呢??  高转速大螺距吗???? 我现在用的10*4.7的浆,,不知道我的2212 陪什么浆合适啊!!!!

网友:
配GWS EP5043快速直驱桨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说重心在2左右的位置,但是没有办法了实在改不过去了。
今天试飞重心在3的位置,刚刚开始都是推的3分支1的油飞翼直接一个倒栽葱,是了好几次都是
  后来我推的全油奇迹般的飞起来的,,但是飞机向下冲  只有拉杆在可以飞,,《不理解的是现在飞翼的重心在3也就是说重心靠后飞机怎么会想向下 载呢,非常的厉害,,但是滑翔非常棒》 后来就在也飞不起来了,,每次都是刚刚仍出去一个倒栽葱现在头都撞回去了啊,,,,
求助色女原因 怎么办啊

网友:
网上有个飞翼重心计算器,你搜搜帖子“飞翼 重心”什么的,算一算就OK。
还是蛮准的,我的飞翼都是用那个算一算,然后再靠前一点点,最后上天调一调就OK

网友:
应该在1.5的位置  连2都改不过去 那只有就配重了

网友:
重心在4,爽飞

网友:
如果LZ是初次飞三角翼,一个是重心调整问题,另一个是操控手法问题,建议还是请老鸟帮忙试飞和调整,这样JJ也少炸。不然,还没摸到所以然,JJ已炸的不成样了,而且JJ越修越难飞。

楼主:
最近在学校无聊 场地有限,,搞了飞翼 重心和浆 的选配很郁闷,,

今天终于试飞成功了,,升降非常贼,,D/R 我现在-60 才感觉和副翼差不多

之前一直至失败,和老鸟《戴叙》学习后  OK 了啊

也很感谢老鸟《戴叙》提供的飞翼重心计算软件

小弟之前也玩过模型,,还好有点基础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架,重心是在4那里附近啊,怎么会在2呢?如果想爽飞,用2215KV2000,5040吧,如果电池电调无问题,速度会让你疯掉的。

楼主:
呵呵 我是用退役下来的东西 随便装的玩,,不过打算,,好好搞一架,

网友:
我用3800KV的电机,5*5的高效浆,25A电调,非常好飞啊,2200的电池重心刚好合适,你的是AX的飞翼吗?

网友:
飞翼的重心位置在底面舵机走线槽附近,当在空中做动作时,D/R调大点100%,当降落需要手接时,打到小舵角30%左右,非常的稳,当然要想每次手接成功,还要练一练。

网友(2016-10-08):
8楼正解,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