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S换高频头求教

楼主(2010-12-28):
一直也没搞懂!
前几天看了个帖子,有个魔友把天九的FM的高频头放在天九S上,不兼容。
现在我准备玩FPV了,怕和视频的信号干扰,求教天九S到底能用什么牌子的FM高频头啊!

网友:
天地飞就一种FM高频头呀!能用的,只是需要把控设置成PPM模式。

网友:
天九S能设置成PPM? 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也没搞懂!
前几天看了个帖子,有个魔友把天九的FM的高频头放在天九S上,不兼容。
现在我准备玩FPV了,怕和视频的信号干扰,求教天九S到底能用什么牌子的FM高频头啊!

您好:
         无论是天9还是天9S的发射机在FM频段,设置在PPM制式下,只要结构兼容的情况下都是可以使用的,WFT09S内有3种模式:PPM/PCMS1024/PCMS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