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步进电机屁股上的这块铜是干嘛的?

楼主(2010-12-28):
新得一57步进,长76,双出轴,屁股上带着老大一块铜,感觉不像手轮

楼主:
再上一张

网友:
压秤的!卖的时候论斤卖! 不过中间应该是个自定心轴承吧!

网友A:
加这个  是不是飞轮 ?  起到匀速的 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  是不是飞轮 ?  起到匀速的 作用.

我觉得也是这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  是不是飞轮 ?  起到匀速的 作用.

虽然 我也不懂是干 什么 的,但是以我的理解,步进电机是要求启动停止都迅速精确,每一步都有固定的角度,如果加上这个做飞轮,只怕刚好反了,不能起到好的做用了。
所以不可能是飞轮,步进电机就不能加飞轮的吧。转子质量越轻才越好。
不知说的对不对,下面的评论。

网友:
轻了也有缺点,容易震动啊

网友:
我觉得是吸收振动吧?因为有了橡胶的东东

网友:
你试试看低速时的声音,也许就是吸收低速时的振动的

网友:
减振用的

网友:
有的医院设备,要求声音小,这个应该是一个措施

网友:
应该是改善低速共振用的

网友B:
这个叫机械阻尼器,起减少电机共振作用,其实电子细分,也能起到电子阻尼作用,减少共振

网友:
许多2手步进电极屁股这个轮都是起阻尼左右,不是手轮

网友:
问一下楼主,多少钱收的?我做个参考,多谢!

网友:
阻尼减振的

网友:
LZ多少¥入手的?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机械阻尼器,起减少电机共振作用,其实电子细分,也能起到电子阻尼作用,减少共振
正解!

网友:
铜屁股好奢侈哟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又长知识了.
这个电机是在本地买的,价格50和网上差不多,省个快递钱.
电机没铭牌,线圈的电阻2.2欧,估计电流2A以上?

网友:
长见识了。真没见过这样的电机。

网友:
这是止震轮。减少步进电机低速震动用的。

网友:
可能是改变步进电机共震点的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导电环,因为它和主轴绝缘的

网友(2011-06-08):
挺好 有了它 按个把就可以当手轮用 方便啊

网友:
所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电机减震的一部分,完善的配置还需要电机前面部分的橡胶减震阻尼板,见二图。
电机的振动一部分通过橡胶减震板吸收,减少了对丝杆的传递。
电机屁股这块吸振板主要吸收电机本身的振动。吸振板由三部分组成:中心金属套(与电机轴过盈配合),最外圈金属环块(能量储存),中间橡胶。
将内金属套、外金属环块放到模具里,在中间注入橡胶粘结两金属。成品敲入电机轴。
电机轴的振动造成橡胶的变形,能量转移到金属环块上,作为飞轮能量储存、消耗。

网友:
楼主捡到 了,买个步进还带了这么大块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