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帮我推荐一个斜盘舵机品牌,不知道买什么好!!

楼主(2010-12-28):
以前用的是北田的2122,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还是挺耐炸的,但是有一个齿是尼龙的,经常会扫,北田的配件不好买,上次为了买几个齿邮费花了不少,这次炸机,冒似有一个电机挂了,想换个电机淘宝上找了一圈,没有,晕啊!!!
兄弟们帮我推荐一下,要性价比高,并且配件好买的品牌,谢谢!!!

网友A:
你头像那个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那个就挺好

我现在还只能悬停啊,用MKS有点奢侈了吧,我要性价比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只能悬停啊,用MKS有点奢侈了吧,我要性价比高的!!
难道说50多的2122比不上25的1122?我的1122都不知炸了多少回,也没有扫齿呀。

网友:
我还在用933从未遇见抖。RP高吧。可能。或是还未飞到寿命

网友C:
2122是金属齿的 怎么会扫?  像2122这档次的舵机 没有了   933感觉还不如2122  要不你就上65M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50多的2122比不上25的1122?我的1122都不知炸了多少回,也没有扫齿呀。

难道我RP有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22是金属齿的 怎么会扫?  像2122这档次的舵机 没有了   933感觉还不如2122  要不你就上65MG吧

2122不是全金属齿啊,里面有一个塑料齿啊,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122不是全金属齿啊,里面有一个塑料齿啊,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不是假的,2122里面的确有个二级齿轮是塑料的,所以我买了1122全塑钢的。

网友:
2122尼龙齿有都是卖的

网友:
玩450没必要想太多,就用65mg吧,什么东西都有卖,(齿轮,电机,电位器,机壳等)配件很好找,精度也很高,练习和高手都可以,电机嘛亚拓的还是不错的,要不然就用蝎子2221-8吧,保终身的,动力也很牛,就是炸机后,其它配件损失挺大的,因为转速高嘛,实在不行就新西达的,几十元一个,坏了就换掉好了

网友:
65MG一个价格顶三个国产。我用恒吉MS522,金属模拟舵机,目前感觉良好。北田舵机安装座的倒角需要磨一下

网友:
我收来的二手格宁貌似也挺不错,还送了备用齿,目前悬停与乱飞阶段,小炸过两次,舵机没事

网友:
我用的65MG,也不大飞没炸过不知道炸后怎么样,不过我以换飞越的一炸就断的舵臂

网友:
飞速达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