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5丝杠 步进8细分,MACH3 里电机参数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0-12-28):
如题:脉冲/MM       速度          加速度      谢谢

网友A:
有软件算一下  把脉冲320填上其他的就自动算出来了。。。。。。

楼主:
哥们,这个软件叫什么啊,如果 有请发MAIL 给我,谢谢 dashan4700@163.com

网友:
不用什么计算软件,200x细分数/丝杠导程就是脉冲数,有关频率的问题一般diy档次的机器也用不上

至于速度和加速度还有看你的步进电机参数和机器刚性结构了,比如同样配置的机器,移动平台的速度和加速度都会比移动龙门的设置高不少

楼主:
谢谢所有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

不知用的什么工具软件,说下名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软件算一下  把脉冲320填上其他的就自动算出来了。。。。。。

什么软件可以算出来?请说个名字。

网友:
200(一圈整步脉冲,360除以1.8)乘8(细分)除5(螺距,也就是说转动一圈移动的距离,齿条同步带传动也是这么算),还需要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