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架425,今天才算装机完毕,拍照留念~~~因为炸鸡必须的~~~

楼主(2010-12-28):
好机配好控~~~

好机配好控~~~

左边看看,貌似可以~~~

左边看看,貌似可以~~~

右边看看,原形毕露,全是线~~~

右边看看,原形毕露,全是线~~~

XXD 3126PRO KV1400~~~

XXD 3126PRO KV1400~~~

好盈 铂金 80A~~~

好盈 铂金 80A~~~

宇宙牌舵机~~~

宇宙牌舵机~~~

FUTABA S9256

FUTABA S9256

工程版飞越138~~~

工程版飞越138~~~

看看后面接收的线~~~我挤死你~~~

看看后面接收的线~~~我挤死你~~~

打个蝴蝶结,漂亮不~~~

打个蝴蝶结,漂亮不~~~

楼主:
还有,眼尖的看看第四张图,能看出什么问题不~~~

楼主:
再看看骚包的8FG~~~

网友:
左边球头装错位置~~~~~~~``

楼主:
回LS的,不是都那边不是一条直线,会有问题,我是故意这样装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S的,不是都那边不是一条直线,会有问题,我是故意这样装的,不行吗~~~

好像大齿和皮带驱动齿有缝

网友:
顶啊,我还不会装机

网友:
打舵 球头螺丝摩电机??

网友A:
上面的球头装错了,

网友B:
LZ肯定是二指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球头装错了,

不按说明书,就一定是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肯定是二指禅
好眼力~~~

网友:
这摇杆不怕扎破手》???

网友C:
这是什么陀螺仪啊????  还搭配9256???  窄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陀螺仪啊????  还搭配9256???  窄频的???

就飞越那GY550工程版~~~

网友:
楼主的球头扣全装反了,有GAUI字样的一面应该朝向外的,你的全朝向里面了,要下球头扣怎么办?这样很伤球头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