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求解

楼主(2010-12-28):
朗宇2216 1250KV + XXD 30A电调 2200MAH 20C
电池
飞机首飞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个起落了,一直状态很好,今天刚飞的时候,地面试车30-50%油门,感觉
电机
有咔哒声音,这个声音的频率大概1-2秒一次,偶尔间隔5-6秒没有,过一会又出现了。上天4个电池下来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到第5个电池的时候,突然觉得起飞每力,滑跑距离加大
一模友说 可能电调有问题了,可能是相位的问题。各位老鸟有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接触不良吧
检查一下接线和接头
如果没有就就检查电调吧

网友B:
可能是电机轴承要换?
或者电调接触不良,看下接头有没虚焊~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小东西卡了啊?或者细小的铁屑吸在磁铁上啊!拆开电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