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190 飞行视频(更新6个新视频)

楼主(2010-12-28):
顺便问个问题朗宇2216 1250KV  +  XXD 30A电调  2200MAH 20C电池

飞机首飞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个起落了,一直状态很好,今天刚飞的时候,地面试车30-50%油门,感觉电机有咔哒声音,这个声音的频率大概1-2秒一次,偶尔间隔5-6秒没有,过一会又出现了。上天4个电池下来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到第5个电池的时候,突然觉得起飞每力,滑跑距离加大

一模友说 可能电调有问题了,可能是相位的问题。各位老鸟有类似的情况吗?电机今天拆下来插过了肯定没沙子!

就是第2个视频和最后一个视频起飞的时候,那电机的声音!大家仔细听听,卡卡。。。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可以哦!我之前也有架190,感觉老是会失速.最终炸机收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可以哦!我之前也有架190,感觉老是会失速.最终炸机收场 .

那是你飞太慢了, 特别是降落的时候带点油门约10% ,降落就非常平顺了,

网友:
不错..我的也快上天了.

网友:
咔声 或许是电机轴承 或许是电调进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调设成高进角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电调小了~~~这个用2212全油门时间长了都不好受~~

网友C:
来个投弹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投弹视频吧

哈哈 还真的准备做投弹的,连点火器都买好了,元旦买弹药,直接发射冲天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还真的准备做投弹的,连点火器都买好了,元旦买弹药,直接发射冲天炮

嘿嘿,爽啊

网友:
这飞机好飞  就有点容易拿大顶

网友:
这款飞机真是很轻,不过感觉材质和做工不如蓝宇的好,倒是漆面没有蓝宇的那么粘手,一碰就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漆面的确很容易成片的掉

网友:
飞的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漆面的确很容易成片的掉

我的到手了..感觉这EPO和印象里不一样..软得厉害...估计不比EPS好到哪///..漆要掉就掉了..他这涂装确实难看了点...颜色太彩....真实的FW190涂装象拿在农村烧柴火的厨房里挂了几个月后拿出的效果,,,正准备先改了再装,象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可以哦!我之前也有架190,感觉老是会失速.最终炸机收场 .

老失速,除了速度,是否重心不对?

网友:
你好!看你的介绍,到第5块电池力量减小,检查一下长时间飞行后电调和电机的温度。不管是电机还是电调长时间温度高了,效率都会降低很多,

网友(2011-05-26):
感觉飞机重心没调好,每次降落一收油门就一头栽在地上。如果是油动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