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级发动机 开始调 主油针几圈 富油针几圈 我的乱了

楼主(2010-12-28):
三叶25级发动机 开始调 主油针几圈 富油针几圈 我的乱了

楼主:
一个好心人都没有啊

网友:
  全部关掉 然后主油针 打开1.4圈 再细调  到低速不灭  高速稳定 就好

网友A:
关死,主油针开2圈,副油针开2圈,先低速,在高速。

网友:
每台发动机就像每个人的性格,油针是几圈具体也没有标准的,只能大概一个参照点。我建议还是从小油针开始往大油针试探着找感觉,但是调节发动机是有目标的,宗旨就是二楼所讲的低速不灭、高速稳定。但是这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是磨车主油针还要在往外拧一点,要求稍微富油一点。中速磨车结束后,还要重新精调发动机,此时发动机已经可以短时间高速运转了,调节高速的目的是在最高油门下通过调节主油针让发动机达到能达到的最高转速,在这个条件下判断出发动机微贫油时的主油针位置(发动机微贫油时候才能达到最高转速)然后将主油针往外拧几个格加大进油量,当感觉发动转速下降了一点就可以了,此时的发动机便明确知道在微富油状态了,我们的的高速调节最终就是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调好了 谢谢 我是主2圈副2圈 慢慢开始调的

网友(2011-01-28):
多潜水吧兄弟

楼主:
潜水太杂了

网友:
我的发动机就是自己慢慢调的,身边没老师教,自己摸索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死,主油针开2圈,副油针开2圈,先低速,在高速。
先高速在在低速.主油針會影響副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