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航模碰到钉子了

楼主(2010-12-28):
不知道咱地老不会飞,今天发现。往上推的时候发现主旋翼有1个砣机和油门砣机在动。问一问各位模友,上升时是不是应该主旋翼的3个砣机一起动才对啊、、、、、、谢谢了。

网友:
晕楼上的到底懂不?

网友:
根据LZ说的情况 你用的应该是油直了 只有油直有油门多级
另外你说十字盘是三个舵机 可以确定是CCPM斜盘控制方式
这样的话 你要在控上面设置CCPM于油门混空 也就是油门和斜盘舵机同时运动

网友:
需要调遥控上的十字盘模式

网友:
哥们,千万别打着发动机

网友:
2楼强大,PPM  PCM 变成斜盘 模式了、。。。。。。。。

网友:
那要看LZ的机型是什么了。
推油门时只有一只舵机及油门舵机在动,看样子目前LZ的控制方式是设在普通十字盘的控制方式下。
MCCPM(机械式螺距混控系统)传统的十字盘控制方式。像雷虎30及部分机型采用,螺距、升降、副翼分别由相对应的单只舵机独立工作,(对螺距舵机的力量要求较高)
而现在很多机型ECCPM(电子控制式螺距混控系统)就是通常所说的CCPM控制方式,常采用120度控制方式,如亚拓系列,螺距、升降、副翼同时由三只舵机共同工作,(对各个舵机的力量要求相对要小一些,但对三只舵机的一致性要求较高)。当然还有些是90度及140度控制方式,要看具体的机型。

LZ首先要确定你的机型是采用哪种控制方式,通电试下,如是传统的控制方式,推油门摇杆时,螺距舵机单只工作就可正常控制螺距了(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的升降,而不是往一边拉歪)。
如是ECCPM控制方式,那就要调整遥控器内的十字盘类型选择对应的CCPM方式啦。

网友:
对了,调整时千万别启动发动机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模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怪事又来了,尾砣出毛病了,尾砣不回到中点而是老回到最右边去,调回到中点又自动靠边去了。重恢复了遥控设置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沙发 乐死我了

网友:
尾舵机漂移了 感度调小点试试 有几次我的也是一通电尾舵机就飘  但是不管他直接起飞没事了  下来检查也好了   不明白

网友:
看来LZ的模型知识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呀。LZ是哪的?找个本地模友带一带吧,只要入了门以后就可以上网自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各位模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怪事又来了,尾砣出毛病了,尾砣不回到中点而是老回到最右边去,调回到中点又自动靠边去了。重恢复了遥控设置也还是一样的。
锁尾模式下尾舵本来就是不回中的,飞起来就好了……
楼主单打独斗玩油机啊,太佩服了

网友:
路很慢长。。。。多多学习吧。 最大可能是你一个舵机发神经了。。换掉吧

网友:
安全第一呀,油机不是玩具呀,要有老鸟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