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说425舵机安装问题,看看我这样装,有问题吗~~~

楼主(2010-12-28):
(图片)

网友:
说明书上用的是对角的孔的,两边不一样的.仔细看

楼主:
我知道跟说明书不一样,故意的。不是说对角的不是一条直线,会有问题吗。我现在选的孔位就是一条直线,那不就没问题了嘛~~~

网友A:
这样装应该没问题。425的金属件就是一条直线的。
塑料的

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应该没问题。425的金属件就是一条直线的。
塑料的
金属的

大叔, 这金属件是给升降舵用的。 就那个可以用直线舵臂。
前面俩舵机还是按有角度装比较好, 在极限位置两根拉杆的受力比较均匀。。要不然总是会憋舵机的。

网友:
我觉得升降和副翼的舵机臂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一直没闹清楚,泰世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角度出来。
  我现在舵机上用的是十字臂,三个孔是一条直线,那么,机身上的摇臂也应该是直线吧?

楼主:
先谢谢大叔。
不过有人说按角度装,会憋舵机,楼上又说,直线装会憋舵机。到底啥情况~~~

网友:
我试过,如果不把舵打到极限,不会有问题。还是装成直线,平行度更好,前提是舵机那边的臂也要是直线。且两个连杆要平行。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按一条直线装,没问题!

按说明书装,航线也没问题,暴力3D没试过。

网友:
前面俩舵机,只要用十字舵机臂, 在极限情况(最大螺距再给最大副翼),俩拉杆受力就不一样。 可以在极限情况下拆掉一个拉杆,再看看拆下的球头扣和球头的位置,会有偏差。尽管在0度螺距都调好了。 泰世这么设计还是有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