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充电保姆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A

楼主(2010-12-28):
请教一下,UN-A6 充电保姆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A,有时候要用到放电功能,但不知道最大电流是多少,平时只敢用到1A,感觉不是很烫,但也不敢再加了。

网友A:
电流不是恒定的,媒介电池的放电电流好像是电压/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是恒定的,媒介电池的放电电流好像是电压/3欧姆
我也记得说明书上写的是这样。应该是保姆里面用的是3欧姆的水泥电阻做为放电器件。

网友:
根据电池电压自动调节的~~~~~~~没法设置的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