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蓄电池试机,固定翼。

楼主(2010-12-28):
由于没有买
电池
,家里有个汽车蓄电池,想用它来试机,试试
舵机
油门能否正常运行,问问有没有人试过。电调是XXD30A的怕怕的。

网友A:
电压太高吧,汽车的不止12V的
理论可以,实际还是不要操作的好,乖乖弄电池吧。
要不用干电池配足了试试

网友B:
电压不超过16伏就可以试,实在怕找四个五号电池做个接收电,调机也方便

网友C:
汽车电瓶是12V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看好是几节的一般小车用的都是一节的也就是12V完全可以 汽车电瓶很厉害的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00A

网友E:
汽车电瓶一般满电在14V以下,正常13.7左右,电调能上4S电池就能用,3S的就要小心了,跟电瓶放电能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F:
只要正负不要接反..小车电瓶保证能用..烧了我赔你.  我的XXD30A的固定翼3S4S都在飞.

楼主:
看到有个老兄用好盈40A试过。可是XXD30A有点怕,改天测了电压在12我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