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 sport 球头/球头扣紧问题

楼主(2010-12-28):
各位大哥:
球头扣装在450 sport上太紧。
新买了一把飞越球头刀,但把需要加工的球头扣套在上面又很松,根本不能扩大/扩松球头扣。
这么办呀?

楼主:
是不是发错地方啦,没人回答呢?

网友:
  另買一些做工好的球頭及扣吧!就不用煩了

固朗的用過不錯

楼主:
还是买原装的好。

网友A:
回上将,球头刀上有个螺丝,把那颗螺丝往里面旋进去一点,球头刀直径就变大了。然后再拿去扩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上将,球头刀上有个螺丝,把那颗螺丝往里面旋进去一点,球头刀直径就变大了。然后再拿去扩球头扣

我已经把那颗螺丝全部旋进去了,但球头刀在球头扣里还是松松垮垮的
后来找了支2.3MM的钢轴磨尖一点,硬敲了进去,搞定了球头扣,不过把球头刀也搞定了,一边被我搞歪了

网友:
天气因素也不排除 我的亚托450 SPORT原厂的也有这问题!!!

网友:
我不用球头刀,用细砂布卷成用圆柱打磨球头扣,每次少打磨点,试几次到合适为止

网友:
 我的球头刀也是飞越买的,螺丝拧到头还是能扩到球头扣的。LZ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刀头加工的质量不稳定,产品中一些球头大,一些球头小。当然这个刀实际上不是飞越产的,是SKY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