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AR6200/6100+Esky大lama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0-12-28):
之前用Esky的原厂控飞大lama,失控过2次,找不到原因,于是打算换接收机,手里正好有DSX7+AR6200+AR6100;
看了坛子里成都小cai神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3404&page=2#pid5666982,小cai神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总感觉这样用不爽!
受DSX7+6100控制大lama的启发,经过1晚上的尝试,用直升机模式也可以控制大lama了,效果很好!相信以后不会失控了!(但我还是不太习惯DSX7的微调,感觉没有拨轮的直接)

接线图

清楚一点的接线图:BATT空,THRO空,接下来AILE和ELEV接舵机;AUX1接3合1电调的THRO,RUDD接另外一个插头;

遥控器设置成直升机,SUB TRIM 第二页的PIT设置成大约L60(否则油门在最低位置,机翼也一直转),REV.SW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一切OK!

AR6100接法一样!

之前一直没有弄清楚原因的失控,现在找到原因了:我的大lama接收机的天线不知道本来就没有呢?还是什么时候掉了(天线不应该自己掉啊?)?正好有个模友需要这个接收机,就焊上两个几厘米长的天线(焊的时候发现只有A1有焊点、A2没有,说明Esky原来最多只焊了一个天线!),给他了!

本人不是什么老手,试了很久才试出来,贴出来给需要的朋友分享!!

网友:
以前把RD631接到ESKY LAMA V5上,结果有个桨不转,又折腾了几次,没搞定。
后来LAMA送人了。
不然可以试下了。

网友:
我的用很久了,吊婚介5次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方法可以用在V4级别的LAMA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方法可以用在V4级别的LAMA上吗

顶贴同问。

网友:
多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方法可以用在V4级别的LAMA上吗

没有试过,好像V4的接收机与3合一不是独立的。

网友B:
3合1是哪3个合的一个啊?

网友C:
DSX9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合1是哪3个合的一个啊?

三合一控制器(包含:陀螺仪、电子调速器、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X9应该也可以吧

肯定行!只要接收机兼容!

网友:
应该四通的控 都能行吧  接受不需要混控的

网友:
小cai神会自己给自己加精华的(不知道会不会自己 给自己送礼品呢哈)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