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一个效率较高的64MM涵道组合

楼主(2010-12-28):
今天找朋友A了一个黑旋风64MM涵道,电机4800KV的那款。因为之前看到黑旋风64MM涵道没有唇口,想它的效率肯定不行。今天拿来一试,果然如此,43A的电流推力才620克,效率实在是低的可怜。想起之前用的FW64MM涵道,有唇口,但是它的风扇很不结实,随便一下重着陆扇叶就断,有一回居然还在空中爆桨。

好了,说回正题,手上拿着这两个牌子的涵道,想想如果组合起来会怎样呢?直接开干!FW的风筒+黑旋风风扇+黑旋风电机。这里要说明一下,因为FW的风筒比较小,所以黑旋风的风扇要剪去1MM才能用。剪完后在修一修,稍微做一下静平衡就开测。

结果真是出乎意料,同样43A的电流下推力居然达到了900克!30秒后因为电池到了工作电压也就是11.1V,电流降到40A,推力也稳定在820克左右。结果十分满意!想想黑旋风70MM涵道,3S 38A的电流下推力也不过是800克而已。可见唇口对于涵道推力的提升是多么的关键!强烈建议黑旋风厂家给64MM涵道加上唇口!

最后总结,有兴趣的模友也可以试试用下这个组合,效果真的很好,一举解决了64MM涵道效率低下的问题!

网友:
发些图出来啊。。。LZ

让我们看一看。。。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头试一下,我的黑旋风的涵道也感觉很不给力

网友:
无图无真想

网友:
弱弱的问题一句,我也准备上焊道了,唇口是什么? 是进气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口上向外张开的那部分

网友B(2011-01-27):
唇口的确可以改善进气情况,但是涵道上做唇口也只使用于空涵道测试的时候,如果是装机在进气道里面,实际上唇口也就由进气道的唇口代替了,涵道自身的唇口就没有用了,除非进气道本身比涵道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唇口的确可以改善进气情况,但是涵道上做唇口也只使用于空涵道测试的时候,如果是装机在进气道里面,实际上唇口也就由进气道的唇口代替了,涵道自身的唇口就没有用了,除非进气道本身比涵道大很多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絕對認同

我將 籃代 70 mm 裝上全球的 F35 上測試 只有 900 ~ 930 克 (3S  約53A電流)

完全沒有廠方提供的1.2 ~1.4 Kg推力 , 裝上机後完全不同

所以應考慮裝上後之效能

网友:
涵道风扇耐用情况不知道怎样?什么东西爱坏?

网友:
那就裝好機再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唇口的确可以改善进气情况,但是涵道上做唇口也只使用于空涵道测试的时候,如果是装机在进气道里面,实际上唇口也就由进气道的唇口代替了,涵道自身的唇口就没有用了,除非进气道本身比涵道大很多
所以一定要对机内气道进行改良,将气道挖大,尽量使涵道靠近尾部,唇口之前的部分要挖到大过唇口,直径最好是超过唇口3MM以上,再有就是作弊孔要挖在春口处,不怕影响美观的话越大越好,这样推力会提升很多,甚至可达到裸涵道的推力。

网友:
好贴

感谢楼主,正好我手头有几个炸掉的FW,马上到货黑旋风,正好可以试试。有个教训大家分享,分前要清理跑道,小石头会打桨。烦的很!另外,如果风扇装的有振动,其实声音大的吓人,挺震撼的,非常爽。但是,会容易振坏舵机,死舵,炸机!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