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凤凰模拟器螺距和油门怎么设置混控啊?

楼主(2010-12-29):
   本人英语不太好.. 好多词看不懂.. 望各位大大 能贴个中英文对照图片

网友A:
ENG开头的是油门,弄一个开关,设成开始终全油门,关就是关闭油门就可以了。这样设得好处是你可以玩3D。
COLL开头的是螺距,设定摇杆是螺距就行了。日本手就设右手摇杆上下,美国手就设左手摇杆上下。
若把油门和螺距设成同一个通道,玩起3D就不方便了,还要设个开关做切换。

网友B:
把油门和螺距都设为同一个通道,比如futaba系列的控就都设为3,jr系列的就都设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