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锁定模式、非锁定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0-12-29):
引用 网友A:
啥叫锁定式陀螺仪?啥叫非锁定。
先说非锁定:这个陀螺仪比较初级,比较懒惰,啥时候他检测到了偏转信号,他就发出纠偏信号,反正按照感度值来吗,啥时候偏转信号没了,他也停了。
这种工作模式比较被动,外来干扰源,如果长时间,高强度的来,直升机就会慢慢跟随偏转,你可以把这种陀螺仪当作一个减速片,只不过减缓偏转程度罢了,时间长了,还是偏。
再说锁定:这种陀螺仪有一个积分电路,没学过高等数学?没关系,就是由个程序阿,他拿了支笔记录,噢,我现在已xx速度,偏转了xx秒,所以阿总共偏转了xx度,好啦我来纠偏,反正不纠正到原来的角度我不停。

啥叫双感度?
上面说了感度,因为感度比较死,陀螺仪也不知道直升机的转速是多少阿,要知道告高速状态和悬停状态下的尾桨转速不一样啊,同样的感度可不行,引此需要不同飞行状态人工切换感度。
双感度陀螺仪一般可以切换锁定/非锁定模式还能还能切换各个模式下的感度。。

我在看了上述的表述后感到一些困惑!!!

知道了锁定式陀螺仪的好处和性能都比非锁定式好!那怎么区分带锁定式的陀螺仪和非锁定式的呢???

那为什么陀螺仪工作模式会有“锁定模式”和“非锁定模式”呢?  不是用锁定模式要更好吗???两个模式有什么不用的用法吗?
这个不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飞机的时候,我看论坛上一些帖子,要先把陀螺仪通电、设置在锁定状态再调整尾变距部分!

调整尾推的最大行程时候,免得让尾推碰到左右两边。用陀螺仪上的最大行程旋钮调节?还是在遥控上调节啊?

网友:
正确答 案是:当中立点时尾桨应该是+12度!

楼主:
前面的问题,有老鸟能指点吗?

网友:
锁尾陀螺仪打方向舵回中后舵机不会立即回中,非锁尾立即回中。
至于锁尾、非锁尾可能是飞不同的动作时需要切换。
尾推行程我用遥控器设定,陀螺仪上旋钮只是调整总体的行程不能单独调整左右两边的行程。
至于角度大小要根据JJ本身调节,在非锁尾模式下调的左右不偏最好,其实差不多就行,调好了也会因为电池、JJ精度、外部环境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以上只是本人在潜水、飞行和修理过程中的个人观点,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你手上沒有450機機,

我來告訴你,很簡單,你手裡拿著450機機,記得先拔馬達線,

將機身向左旋少許,然後定下來不動,

就會看到尾舵機拉動拉杆,也然後尾舵機也定在那處不回中,叫做鎖定!

非鎖定模式,

假如你轉動了機身15度,尾舵機也拉動拉杆,但它很快就回中.........

這些根本不是問題,祗是你沒有機機在手,自然不知道!

先買機機吧,別發貼問啦 :loveliness:

网友:
  快些買台機機,飛一下,就知鎖定好還是非鎖定好哦......

网友:
   我有少少體驗,如果飛航線的時候,

用非鎖尾模式,就祗要動一下轉向,它會自動做出一彎彎的,轉向的改變,很完美的,

但如果用了鎖尾模式,要自己手動的去轉向,全程的由頭到尾的手動轉向......

不知是我的機機問題,還是各位也是這樣

网友:
1.怎么区分带锁定式的陀螺仪和非锁定式的呢?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主流陀螺仪都可以支持锁定和普通两种模式,由遥控器进行切换,
如何判断工作在锁定式还是非锁定式,板凳兄弟已经说的比较清楚,
可以通过尾舵机的反映来判断,比如向右打满舵然后迅速回中,
此时尾舵机立即跟着回中的是普通模式,如果不回中或者略微回一点的是锁定模式
-------------------------------------------------------------------------------------------------------------------------
“锁定模式”和“非锁定模式”呢?  两个模式有什么不用的用法吗?
锁尾模式下尾舵的控制全部由陀螺仪完成,普通模式下微调和上下跟轴混控必须自己设置。
另外7楼兄弟说的也不错,在航线飞行时,普通模式动作会很自然,很漂亮
锁尾模式的优势在3D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
至于尾舵中立点问题,其实现在的中高端陀螺仪已经无需考虑是0度还是5度
只要简单的把行程置中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