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 帮忙啦 ~~550e 3g 升级600

楼主(2010-12-29):
新手刚上550e 觉得 jj 比例 有点不协调 顾想升级成600~~ 但是是新手 不知道要换什么东西 麻烦又经验的 同志 说下

网友:
600D 碳纖主旋翼 HD600C
[HD600C]
建議售價:¥504
會員售價:¥403
產品圖:
示意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T-REX 600/600CF/50油直
●翼形:全對稱翼
●規格尺寸:600x55x7.5mm
●翼夾厚:12mm
●軸徑:4mm
●重量:230g/set

尾管/亮黑 HN6090
[HN6090]
建議售價:¥91
會員售價:¥73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尾管 x 2(Φ20.3xΦ21.5x625mm)
●尾控制桿固定環 x 2
●尾舵控制桿B x 1(Φ1.96x657mm)
●連桿頭 x 2

尾傳動軸桿組 H60119-1
[H60119-1]
建議售價:¥112
會員售價:¥90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600/600 Nitro。

●尾傳動軸桿組 x 1
●MR148ZZ軸承 x 1(Φ8xΦ14x4mm)

100A無刷定速調速器 RCE-BL100G
[K10367B]
建議售價:¥896
會員售價:¥717
產品圖: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特點說明:
1.三段可程式油門反應速度,使動力的反應隨傳隨到.
2.具Govener Mode(緩啟動、定速模式).
3.體積小,窄型設計,安裝於機身容易.
4.大型高效率散熱鰭片,使調速器於大電流下輸出更加持續、穩定,可增強功率輸出延長電變使用壽命.
5.超高相容性,可對應市面上98%無碳刷馬達.
6.絕佳起步設計,無論國產、進口、內轉、外轉無刷馬達皆起步順暢.
7.電池電源端採用日製Low ESR 低阻抗電解電容,大幅提高電源之穩定性.
8.油門達200段以上解析度,無格數之油門感覺.
9.超強可程式化CPU,使用者可利用遙控器執行馬達特性驅動設定.
10.當飛機降落在長草區無法以目視定位時,使用者可將發射機關閉,電變無法接收來自接收機信號時,電變會於三十秒後使馬達發出警示聲響,以利定位。此功能不適用於設定了SAVE功能之PCM接收機,或抗雜訊低之PPM接收機。
11.本產品已通過認證(0503029)、認證(0503117)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瞬間最大電流:160A
●持續最大電流:100A機體良好散熱
●支援馬達型式:二極至十數極之內外轉子無碳刷馬達
●支援最高轉速:二極 =>190,000rpm,
六極 =>63,000rpm
●輸入電壓:5.5V~25.2V
●支援電池型式:鋰電 2~6 cells,鎳氫 6~18 cells
●尺寸:72X30.8X19.5mm
●重量:82g
註:無BEC輸出,需額外提供接收機及伺服機電源
商品配件:
附贈
●亞拓標準4mm鍍金母接頭X3pcs(最大電流110A)
●熱縮套管(Φ5x28mm)紅、藍、黑色各1pcs

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K10382A
[K10382A]
建議售價:¥196
會員售價:¥157
產品圖:
接線示意圖一:
接線示意圖二: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本產品採用線性設計,輸入電源為2CELL的Li-ion 或Li-Poly電池,其優點為不會像交換式設計的BEC會產生干擾接收機的情形,免於摔機的恐懼。
●具備電源切換開關及電壓指示燈功能,可由燈號判定電池殘量,提醒使用者避免接收機電池過放及因電壓過低而產生失控的情形。
●針對部份原廠不建議於6V電壓下操作的伺服器如:Futaba 9241,9251,9253,9254,9255,9256等,單獨將尾舵伺服器降壓至5.1V;或是直接連接在BEC (如RCE-B6X) 與接收器之間,可將所有的伺服器一同降壓,避免伺服器過度負載損壞。

[RCE-B6X]
●輸入電壓: DC 7.4V 2CELL鋰電
●輸出電壓: DC 5.8V
●最大連續輸出電流: 6安培
●尺寸: 60x34x15mm
●重量: 31g(含線組)

[5.1V 雙向降壓器]
●最大耐電流:持續5A
●長度:104mm
●重量:4.2g

2S1P 7.4V 1900mAh/40C
[HBP19001]
建議售價:¥189
會員售價:¥151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此高放電規格鋰聚合物電池,是針對專用高放電能力模型商品需求所研製,並經嚴格電腦檢測儀器所精選配組成之高放電能力Li-Polymer電池,具高爆發持久特性與需低壓降動力須求之最佳選擇!!
●適用400級電動飛機
●High Rate Capability at 40C
●Long Cycle Life 95% at 100 cycle(使用循環與高熱過放有直接關係!)
(持續放電40C 瞬間最高放電50C 正常工作溫度40-55度(散熱) 最高耐溫度80度)
●本產品已通過認證(GTK-0504008)、認證(GTK-0504008)。
注意!
高放電能力規格之鋰聚合物電池,使用中需嚴禁過放、過充,溫度過高產生,充飽後注意放電量勿超過總容量80%,可確保電池的最佳特性與使用循環壽命,建議!新品初使用前務必先執行完全充飽電後在使用,並利用前5次只放電50%觸發電池效能特性飛行,以達電池最佳蓄放電效能,並注意養成飛行計時習慣,或是使用能夠設定電池低電壓保護之電子變速器ESC(單顆回壓不可低於3.4v),注意嚴禁電力不足的使用,避免使用的過放及過放溫升產生對電池高效能特性嚴重影響。
嚴禁鋰電池直接曝曬太陽及緊密車窗室溫35度以上存放或充電,環境高溫都將造成鋰電損壞或爆裂危險,電池如大電流放電或飛行使用後會造成電池發熱現象,請勿立即執行充電,須待冷卻(約20分鐘以上)檢查後,再執行充電。如未依原廠規定使用,都可能造成電池膨脹或意外危險發生!【嚴禁使用鎳氫/鎘充電器】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規格:7.4V 1900mAh 14Wh (2S1P)
●尺寸:89x35x17.5mm
●重量:102g
●採取18AWG耐熱PVC導線,耐熱105°C耐電流13A

尾管支撐架組 H60052A
[H60052A]
建議售價:¥70
會員售價:¥56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600N / 600E●尾支撐架接頭 x 4
●M3特殊華司 x 4(Φ3xΦ8x2mm)
●尾管支撐架 x 2(Φ5x460mm)
●圓頭內六角螺絲 x 2(M3x8mm)
●圓頭內六角螺絲 x 2(M3x12mm)

网友:
188T斜主齒輪 H60062
[H60062]
建議售價:¥98
會員售價:¥78
產品圖:包裝圖:
示意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主齒盤(188T) x 2

16T馬達齒輪 H60176
[H60176]
建議售價:¥56
會員售價:¥45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650L 無刷馬達. ●16T馬達齒輪 x 1
●模數 : 0.6
●軸徑 : Φ6mm
●重量:4.1g/pc

金屬水平翼固定座 H60188
[H60188]
建議售價:¥98
會員售價:¥78
產品圖:
組裝示意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600/600 Nitro.●金屬水平翼固定座(上) x 1
●金屬水平翼固定座(下) x 1
●3K碳纖水平翼 x 1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x 2(M3x22mm)
●圓頭內六角螺絲 x 2(M3x8mm)
●M3特殊華司 x 4(Φ3xΦ8x2mm)

网友A:
您需要改以上东西即可,电池需要5200的,否则会头轻

网友:
下面是效果图
用的4600mah,头轻,用5200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刚上550e 觉得 jj 比例 有点不协调 顾想升级成600

开玩笑~~~    那新手继续“新”下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改以上东西即可,电池需要5200的,否则会头轻

主齒无需要换, 600也是用170T....  既然他说是新手你还让他爆一点
不过600的原配电机齿是14T (也足够了)...
550和600用的是一样的电机一样的主齒,但是600的桨要大...所以电机齿要小一点

网友C:
没有尾舵机拉杆吗?尾管加长了尾舵机拉杆就应该相应的加长啊?怎么没看到这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尾舵机拉杆吗?尾管加长了尾舵机拉杆就应该相应的加长啊?怎么没看到这个件?

最简单的方法是像600一样把尾舵机安装在尾管上~~~ 否则就要自己DIY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尾舵机拉杆吗?尾管加长了尾舵机拉杆就应该相应的加长啊?怎么没看到这个件?

尾管里面附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齒无需要换, 600也是用170T....  既然他说是新手你还让他爆一点
不过600的原配电机齿是14T (也足够了)...
550和600用的是一样的电机一样的主齒,但是600的桨要大...所以电机齿要小一点

斜齿比较顺畅与安静,效率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齿比较顺畅与安静,效率好些

效率低了~~ 估计要少飞40~60秒

楼主:
谢谢 大家帮忙 新手不需要太暴 对尾 还没 熟练

楼主:
前辈 再问下 如果 我只升级 一下尾管 和大桨 其他全部原配 不知道可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 再问下 如果 我只升级 一下尾管 和大桨 其他全部原配 不知道可否?

我劝你还是不要改~~~
把钱留着等哪天运气不好炸了后买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劝你还是不要改~~~
把钱留着等哪天运气不好炸了后买配件吧~~~
没事有450 练手的

网友D:
有必要改600吗

那你不直接买600  何必瞎折腾啊

550蛮好飞啊  建议楼主不要折腾

我的550蛮好飞 我没看出哪里不协调啊

网友:
纯粹吃饱了撑着

网友:
我觉得550现在有两款大小桨供选择和搭配。。。。正在尝试

网友:
这就叫闲的蛋疼~改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直接买600  何必瞎折腾啊

550蛮好飞啊  建议楼主不要折腾

我的550蛮好飞 我没看出哪里不协调啊

尾巴短点 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