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在550E和600ESP之间啊!

楼主(2010-12-29):
亚托新春套装价格很不错,600ESP还便宜几大百了,不知道买哪个好,只能买一架啊,所以麻烦大家帮我选选,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两个貌似可以互相改的……很多配件都是通用的。
如果不差钱,还是700电吧,肯定有气势有暴力,呵呵……

网友:
飞600ESP吧,大小合适,配件算便宜,电池好买。

网友:
550比600好 比他要轻 机动性那就可以想象了 而且550可以改600尾管

网友:
550E是YT较新的产品...
这还要看你的飞行趋向和技术:
550E与600ESP用的一样的电机与主齿 以及电池,并且550比600要轻/小~~~ 所以以原厂配置550E在3D性能上要比600好爆(至少用同样的配置 同样的表现,550飞行时间要比600多)。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600的飞行时间少~~  我周末刚测试了一台原厂的600ESP(170T / 14T),用的是5000mAh 40c的电池, 飞了4分钟整还剩下55~60%的电。
但是如果你以后像玩像真机的话,那只能选600了~~  因为550尺寸的像真机壳还真是没见过~~~
总而言之,两台都是好飞机! 如果你是普通优雅飞行的话~~ 说实话这2台对你的区别真不大。 说尺寸大小2台还真是差不了多少~~~

网友:
  玩遙控直昇機真的生命在於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