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讨论:动静平衡到底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

楼主(2010-12-29):
做大桨平衡的目的,就是在飞行时横轴两边受的拉力要相同,从而使震动减到最小,飞行更平稳,手感更好.
动静平衡=重量平衡+重心平衡=横轴两端受的向心力相同(我认为这个是最终目的)
但是要使横轴两端受的向心力相同却不一定非得要求重量重心平衡,重量小的一端可以把重心调远,重心近的一端可以把重量加重,这样向心力也会相同

请问各位老手,只要向心力相同,是不是可以忽略重量重心的因素,

网友:
  我暫時沒資格討論,

過幾年再跟你討論吧

网友:
是2个概念。。。。。。。。。。。。。。

网友A:
是两个概念,从理论力学角度来讲,动平衡是旋转轴和物体的中心惯量主轴重合,静平衡是重心落在旋转轴上,动平衡的物体一定是静平衡的,而静平衡的物体不一定是动平衡的,因此动平衡的两轴重合更难办到。
         从工程实际角度来讲,做静平衡是让旋转体不受旋转的附加离心力,而做动平衡是让旋转体不受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偶,就是说即便重心落在旋转轴上,如果中心惯量主轴与旋转轴不重合,就会在旋转时在两个轴承支点处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对力,也就是周期性的让轴承受力不均,因此在航空发动机等高速旋转件上都是要避免的。
        静平衡一般就像大桨做平衡那样做就可以,真正的转子做动平衡都要在旋转的动平衡机上做,通过旋转测试出离心力偶的大小,通过计算在转子的端面上去掉少许材料来配平,像有些无刷电机边缘上有钻头钻的几个小坑,就是做动平衡留下的。
        而直升机旋翼的几何形状属于轴向厚度远小于径向长度的形式,同时具有中心对称性,因此对于两只同一批次的合格大桨,只需要增减重量,让两个桨的重心在桨上的位置相同,重量相等即可达到使用要求,而不需要通过旋转来测试。

网友:
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一对大桨只满足静平衡而不满足动平衡时,在某一恒定转速下是没有震动的
但是当加速时,就出现了问题
为方便讨论,这样假设
桨叶A:半径=20 重量=20
桨叶B:半径=10 重量=40
角速度增加量=100
桨叶A的线速度=20×100=2000 所需动能=½×20×2000²=40000000
桨叶B的线速度=40×100=4000 所需动能=½×40×4000²=320000000
可见,一个容易转动,一个不容易转动,半径长的一边阻力大,于是产生了不平衡和振动

当桨叶打磨过后,重心到转轴的半径一样了,转速也一致了,即使质量有差异,对于整片桨叶来说也是很微小的,震动自然也减小了。

网友:
都有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概念,从理论力学角度来讲,动平衡是旋转轴和物体的中心惯量主轴重合,静平衡是重心落在旋转轴上,动平衡的物体一定是静平衡的,而静平衡的物体不一定是动平衡的,因此动平衡的两轴重合更难办到。
         从 ...

有了这么专业的答 案就不用说啥了~
不过怕是一般人看着会费力点。

网友:
看看还是有好处地。

网友:
通俗来说,我们常说的给大桨做“动静平衡”其实只是静平衡,其中所谓的“动平衡”只是标准术语上的“静平衡”,而其中的“静平衡”只是指两个桨的重量相等,和标准术语上的“静平衡”是完全两回事。
因为大桨的厚度与桨的长度比例非常小,所以基本上没有做“动平衡”的必要~

网友:
两个概念,理论上,已经有人解答了。
说直白一点。
以桨轴心处做支点,两片叶子能保持在水平状态就可以达到静平衡。
两片叶子的重量、重心距桨轴心的距离都一样就可以达到动平衡。

网友:
10楼还是不对,一个扁片根本没有可能动不平衡。
只有那种轴向长度大的旋转体才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