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12-29):
什么是PRO,,还有RTE。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用用论坛搜索功能,比如V2,PRO,RTF(不是R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F知道了,麻烦说下PRO

网友B:
PRO就是原来的版本的升级或者加强的意思

网友C:
好像PRO是专业的意思,STORP,是运动的意思

网友D:
楼上的写错了,是SPORT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