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为太阳能模型上天作准备:有没有同志做出过能以0.1推重比滑翔的电滑啊?

楼主(2010-12-29):
本人在考虑做太阳能航模的方案,经过一些基本调研,认为在现有太阳能电池的现状下,如果能做出能以0.1推重比滑翔的模型来,太阳能模型上天还是完全可行的。

我查到淘宝中的轻薄太阳能电池可以做到100w重量在4kg以内。而比较高效的电机的能效可以到6g/W以上,100W至少产生600g的推力,要将4kg电池和1.5kg左右的载机带上天,推重比就要到0.1左右才行。

考虑电池安装后对模型动力学性能的影响,这还是非常有挑战的。

还发现有卖0.1mm厚太阳能电池片的,由于没有带玻璃板基,这个东西超级轻,如果直接贴在机翼上以机翼材料作基板,那重量将大大减轻,对模型的动力学影响也更好处理。只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
高手如果用心有想法,就离实现不远了
薄膜太阳能板也关注一段了.....

网友:
可以了,再找超轻电池.一边充一边飞

网友:
太阳能滑翔机,记得雷达行就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在考虑做太阳能航模的方案,经过一些基本调研,认为在现有太阳能电池的现状下,如果能做出能以0.1推重比滑翔的模型来,太阳能模型上天还是完全可行的。

我查到淘宝中的轻薄太阳能电池可以做到100w重量在4kg以 ...

如楼主所说,这个想法我前一段也想过,虽然手里有十几块单晶硅太阳能板,但是没有一架滑翔机,没法测试,与此同时还没有一次的航模飞行经验。我的飞机快快来吧~~~~
到时候和楼主多研究一下太阳能驱动的飞机技术!现技术第一步可以用一个较小的电池并联太阳能板工作可能实现的快点。
技术关注中~~~~~~~~~~~~~~~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现在真正高效的太阳能电池在国内根本就买不到,国内的太阳能的效率太低还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动力。不过真的想尝试的话我支持楼主,楼主可以看看国外的太阳能飞机,碳显微做的机翼,透明蒙皮,电池放在机翼内,动力现在的饼式电机可以突破10克每瓦。

网友:
其实推重比0.1肯定是不经济的,不如1的推重比爬到200米,然后滑翔,这个过程充电,再爬升。我就是这样用一块2200毫安时的电池飞一个小时,两块电池加充电器飞一天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太阳能不实际,没有必要飞那么久,我现在飞一个小时都很累了,再飞下去都要烦的

网友:
好在现在的主要部件太阳能板,那个什么什么薄膜三结晶,,,比过去的重量算是轻不少
期待实践 实物..

网友:
北航2000年左右的冯如杯有架太阳能电动飞机。
翼展大概3米,用的据说是东方红一号剩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机好像是华迈05有刷。
不过说句实话东西摆那了,飞得怎么样我可没见过。
个人玩这个还是算啦。

再就是那年有个油动四轴作品,60发动机带动4个变距桨,控制板上满满的双列直插芯片。
或许是现在四轴的祖宗?不知道。那时候做那个的师兄现在应该也是挑大梁的一代了。

网友:
看到有老外玩这个的:
翼展 32 英寸, 起飞重量 134 克, 4.8 伏 GWS (EDF 50) 马达, JMP 集成接收,2个Selman 标准电磁舵。
电池功率4.5瓦特,纯粹的太阳能,没有使用缓冲电池和电容器。

详情: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31988
太阳能电池来自:http://www.spectrolab.com/

网友:
有个太阳能飞机的图纸,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
推重比0.1怕是飞不起来,已知推重比最小的是载重比赛的飞机,推重比极限大概有0.13-0.15,不清楚在小时啥结果,个人最小做到过0.3,飞行感觉尚可

网友(2011-06-28):
我也有这个想法,正在收集资料

我也有这个想法,正在收集资料我也有这个想法,正在收集资料我也有这个想法,正在收集资料

网友:
今年大学生科研类比赛就是这个项目,太阳能滑翔机。牵引方式起飞,空中使用动力,动力电池只能是太阳能电池,不允许有储能电容或电池。接收机电可以使用电池。组委会提供统一的太阳能电池板。。。。头疼啊,那个电池虽然轻,可又脆,效率又低。。。。。

网友:
最小的推重比是载重的飞机。。。推重比大概在0.11几吧

网友:
其实翼展超过10的飞机推重比基本都优于0.1
只是在空中飞行时的推力和地面测的静拉力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