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29):
数字
舵机
比模拟舵机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数字的更准确,稳定啊

网友B:
你发错区了吧!数字舵机的反应要比一般舵机要灵敏准确,所以数字舵机在直升机上用的最多!

网友C:
固定翼上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请教

网友D:
原帖由
梦幻RC
于 2010-12-29 13:31 发表
固定翼上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请教
多了去了...

网友C:
不知道对接收机有什么要求?

网友E:
數碼舵機更貴...顯得更高級~

网友F:
数码舵机比模拟舵机速度快、力矩大、精准,但是耗电比模拟舵机大多了

网友G:
用在船上差别应该不大吧

网友H:
数字舵机
数字舵机里有块pic芯片,通过编写程序烧录进去,并留有空间让使用者改一些数据,模拟的事先将功能固化在ic里,不可改.数字的好像更容易受到杂波脉冲干扰

网友I:
不选对的.只选贵的

网友H:
简单
柴油和手动档首选,多只香炉多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