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啊~我是新手~我的飞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0-12-29):
我买的是lama V3~共轴双桨的~不过现在尾架坏了~所以就没用~现在把油门加到最大都飞不起来~一直原地打转~是什么原因啊~~还要调什么才能飞起来啊~~~求大家帮忙啦~

网友A:
直机不懂,帮顶

网友B:
检查一下A轴齿轮螺丝是否松了.

楼主:
如何检查A轴齿轮啊~~~

网友C:
估计某个地方断了,仔细找找

网友D:
不懂,帮顶,可怜的新手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我以前的一个三通机上遇到过。不过原因是借给哥们在他家里玩,他老婆长头发,地上的头发缠在螺旋桨的轴里面了,所以最大油门也飞不起来。
不过你说尾架坏,可能是其他技术原因。

网友E:
LAMA V3 没尾巴 也能飞 肯定和尾巴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