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s 改无副翼

楼主(2010-12-29):
4#6s是2433的接收,带3轴陀螺,只要在旋翼头上重新打孔,把旋翼头和主轴固定的方向转90度,然后买包拉杆,把旋翼头用拉杆穿过H支架直接连在斜盘上就可以了。需要调节接收的感度,把感度调到接近0,否则机身会左右晃。没有飞过d01,但4#6s去了副翼后,非常稳,又很灵敏。一包拉杆大概20元。我是一开始就用120D01的主桨和尾桨,还有尾桨支架,4#6s的桨一碰就断了,120d01的主桨炸机无数,从没有坏过,飞机也稳很多,800mah 电轻松飞13分钟。

改装好的飞机

旋翼头

开孔,要和原来的孔在一个平面上

用原来的拉杆头拼的新拉杆

H固定件新的位置的位置

网友:
LZ上图上视频....

网友:
感兴趣!LZ能上图吗,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把4#6s 改成V120D01吗

楼主:
接收器的参数要调整,主要是调整感度。最好装上训练架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4#6S是3D的陀螺仪。

网友:
请问LZ:你说的感度调到0是不是舵机行程小了

楼主:
舵机的行程没有比较,但感觉比原来灵敏很多。

网友(2011-10-22):
标题

这个要顶,也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4#6S是3D的陀螺仪。
@>@

网友(2012-07-22):
没看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