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关于250尾巴的~

楼主(2010-12-29):
skya250~自认为调的还可以~主要问题是陀螺仪和锁尾舵机的问题~

陀螺仪是gy401~锁尾舵机是ds420~

陀螺仪固定在电池板的下方,对于250大了些

第一次把球头固定在锁尾舵机摆臂最外一个孔上~所以一直温飘~~然后调到摆臂内侧倒数第二个控~锁住了~但是会有些回弹~怎么调感度都会有些~(DX6i 感度40%)

还有就是尾巴会慢慢的偏向一个方向~微调一下就偏向另一个方向~(感度低越明显)

怎么解决呢~要不要把球头固定在最内侧的孔里~~

望复~谢谢

网友:
普通模式 调舵机连杆长度 直到不漂
avcs模式  重设中立点 再飘调微调

网友:
重设中立点怎么设

网友:
250尾舵机摆臂建议用4.5mm孔位,也就是最内孔
温飘首先确认GY401是真货
其次确认工作在锁定模式,感度尽量高至尚未追尾
至于中立点,401不知道,我GY520几乎是随便的,一般滑座置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kya250~自认为调的还可以~主要问题是陀螺仪和锁尾舵机的问题~

陀螺仪是gy401~锁尾舵机是ds420~

陀螺仪固定在电池板的下方,对于250大了些

第一次把球头固定在锁尾舵机摆臂最外一个孔上~所以一直温飘~~然后 ...

舵机肯定没问题的,主要是陀螺仪的问题
1)舵臂一定要选最内的孔,
2)孔上不要对rudd舵机设置微调
3)然后将舵臂选择一个垂直或者最接近垂直尾管的位置安装
4) 中立点选择尾螺距0度左右(不需要很精确的,目测即可)
5)陀螺仪用双面胶粘住,一定不要用扎带捆绑。
如果做了上述处理还是向某边飘,就是401的温漂,没治的。在二手区淘个GP750(千万不要买所谓升级版的GP780),用来锁小机的尾巴绝对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