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下亚拓 450 sport的螺丝....

楼主(2010-12-29):
批评下亚拓 450 sport的螺丝....

才买的机器
几乎个个都花丝...

好歹也是亚拓的螺丝刀
幸好买了两把1.5mm..

搞不懂亚拓
怎么这么不给自己人面子咯...

螺丝全部换掉...

顺便问问 有啥好办法 取螺丝..
打了螺丝胶的
用电烙铁加热?....

网友:
额,和手法也有很大关系,螺丝也是一方面

网友:
哪里买的螺丝来换呢?我买了一包回来也不行

网友:
冰人那有卖'

网友:
打螺丝胶不要太多。
二至三牙就行。
螺丝拧花后, 可以试着转动螺丝固定的物件来拧下螺丝。

网友:
五金店买套小锉刀,把螺丝头搓成4方形的,用钳拧出来!

网友:
我用手钻把螺丝磨成一字行…

网友:
又学习啦,都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螺丝胶上多了的话,加热松螺丝,否则螺丝很容易滑;另外螺丝刀要插到底,插到一半就拧也会滑牙的

网友:
换大一号的螺丝吧,丝一样,口是2.0MM的,这种情况很正常,我的方法是用球头钳上面的一个小圆口夹住拧,很快就搞定

网友A:
螺丝胶打一点就行了,你这都粘死了还怪人家螺丝不好

网友:
侧板从不打胶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打一点就行了,你这都粘死了还怪人家螺丝不好

是新买的机器 拆装设备呢...

网友:
侧板螺丝胶,小心飞着飞着螺丝震出来,每几十个起落要检查下所有的螺丝,飞机上所有的,
我随时能检查出一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