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 腊肉哦

楼主(2010-12-29):
没事干 找了个精研调速减速电机

网友:
两年前我发明爬楼机最需要这个电机,那时买不上,只好用普通电机加K37减速机,结果加起来有30KG,光K37就19KG,还要联轴器,现在不搞了,2万打水漂了,那时只知道福建有这个厂家生产

网友:
呵呵...大米人....这个搞第五轴最好不过了..要多少米呢..

网友:
这个是交流异步电机,伞齿轮减速,五轴没有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严重错误 哈哈 我翻过这个电机的技术指标 精度很高 而且我试过 就是用手转动电机 正反 哪怕一点点 减速轴动的 至于回差 我是没感觉到 这个电机 看成色 大家就明白了 哈哈还有 我想 你说的伞齿结构 是错误的 这个电机根本不是那种垃圾伞齿结构 下面是生产厂家技术说明:
◇ 采用高精度滚齿机和AAA高档滚刀加工高精度螺旋齿轮, 精度高达IT5~6级;
◇ 精密数控加工, 同心度、位置精度高达IT6级;
◇ 箱体四角采用双立柱形式的高刚性结构,即使在高负载条件下使用亦坚固不变形,振动小。
--------------------------------------------------------------------------------
超长寿命◇ 齿轮材料采用含钼高级合金钢制造并经特殊热处理,保证齿轮表硬内韧,耐磨不崩齿;
◇ 减速箱全部装备滚珠轴承;
◇ 直角减速箱采用格雷森弧齿结构,传递扭矩大,承载能力可达一般产品的2~3倍,坚固耐用;
◇ 减速箱填充高级纳米抗磨润滑脂。
--------------------------------------------------------------------------------
高可靠性◇ 经电脑优化设计的电磁系统,电机运转效率高,温升低;
◇ 采用H级(180℃)漆包线及绝缘材料,安全余量大;
◇ 采用低损耗硅钢片及精密一体冲压技术,精度高,损耗小。
--------------------------------------------------------------------------------
安装方便◇ 减速箱采用内螺纹安装标准,同时内镶不锈钢螺套,安装方便,螺纹不易损坏;
◇ 输出轴轴承内嵌取消减速箱凸台,可直接紧贴安装面安装,无需再为加工安装面上大孔烦恼。
--------------------------------------------------------------------------------
安全美观◇ 迷你型接线盒保护等级IP54,接线、更换更方便、更安全、更美观、更整洁,让您的产品更好地符合安规标准;
◇ 可提供符合  认证之产品,安全有保障;
◇ 经特殊工艺处理的表面再喷涂高级贵族蓝丽晶漆,更显精致、华贵。
--------------------------------------------------------------------------------
型号丰富◇ 凭借强大的资本和技术力量,电机机座号:60~100,功率:6W~200W,全系列620种机型,以及力矩电机、标准、直角中空、直角中实减速箱;
◇ 配有功能强大的调速器和电子制动器,面板式与DIN内置式品种齐全,更辅有直角安装脚、弹性联轴器,方便客户选型,真正实现一站式购买;
◇ 轻松、方便、省钱、省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你根本没接触过这个电机结构吧 呵呵 所以你才那么想当然的评论 不过不能怪  一般人都会那么认为 我买的时候也是那么想的 里面的结构 没能弄出来 因为拆下螺丝后 里面居然不好弄出来看究竟 外保护配合的太紧了

网友:
没错是福建厦门产的,螺旋伞齿,日本货,在大陆设厂,肯定不会是伺服级的,伺服用高精密的齿轮配合都有预压,这种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精度,以前打听过价格,15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要是你玩玩它 估计对他还有更好的看法 不过 这玩意够精准的了 我改天打表试试看  还有你说的这种没必要那么精准 是因为他不是伺服电机??而是减速带速度显示控制的电机??估计你觉得就因为他是交流电机 所以~~~不过我看三洋的步进带的减速箱子 还是一般齿轮传动的 跟我这个比 它就很垃圾了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