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0C里舵量调整在哪里设置?感觉现在飞250太灵活了 ...
请教下10C里舵量调整在哪里设置?感觉现在飞250太灵活了~~~

楼主(2010-12-30):
飞了450后再飞250感觉太贼太灵活了,想调的钝一些,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A:
菜单第一页:end point或者调swash混控量

网友B:
调EXPO指数设定更好,将指数设为负值,减少伺服初期的动作量,但总行程不变

楼主:
请LS兄弟说的具体些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