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奇853四通道电直问题

楼主(2010-12-30):
我虽然买了亚拓450,也买了futaba 10c遥控器模拟器也有练习,但是因工作比较忙,练习得还是很少,所以对飞450还是没有太大信心。所以又买了一架便宜的环奇853来练习克服从模拟器到真机的胆怯。现在看来,我还真庆幸买了853,飞着不怕摔,练习得信心也提高不少。

但是有个问题想请教有经验的同好。环奇853一开始飞,电量充足的时候,控制很好,飞行也很好。可是到了后面6-7分钟后,我感觉飞机似乎有点不怎么受控制的样子。机头开始朝左边自转的幅度越来越大,需要打方向舵修正方向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就这样左边遥杆要大幅的控制着方向,又要控制着上升,下降,觉得操作就没有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好控制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后面电池电量快用尽了的原因?这个正常吗?那些好的专业的电直也会有同样现象出现吗?还是只是因为我这个环奇只是个半玩具半航模的缘故呢?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人同问

网友:
刚才在雷鸟版发现有人说雷鸟260a也有同样的锁尾问题。下面跟帖的说,原因就是电池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每次不要等到飞不动才换电池...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朋友解答,这里的老手们不怎热情。

我也找到了些资料,大家新手共享

calvinj
文章編號: 16573405
文章日期: 2009-12-23 02:27

不會飛到一半...... 啊!沒電~ 然後掉下來~摔機!

所以應該是比較沒力或不太好操控時
就不要再飛了!!!以免電池過放~

有些前輩會裝偵測電池電壓的LED燈
或是簡單的測電池電壓小工具
來避免鋰聚電池的過放
也就是避免鋰聚電池無負載時單顆降到3.5V以下
也有人是用3.6V來當標準

當然過充也是不好的
就是充電不要超過單顆4.2V
如果長時間(超過一星期)不用的話
把電池電壓單顆保持在單顆3.8V~3.9V之間

這些都是這陣子玩電動直昇機學到的
不然以前還都不懂說

不過我講得很簡單啦
如果有不正確或有前輩要補充的
歡迎蒞臨指導~~ 請鼓掌歡迎

附註:如果您是在高樓陽台或山上,讓直昇機在外騰空飛的話,則不在此討論範圍。謝謝~

网友:
这应该是用尾电机锁尾的机子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环奇853四通道电直没有尾电机

网友(2011-02-12):
估计是电量不够了

网友:
我也是环奇853!我感觉也有你这个毛病飞到就剩几分钟就感觉飘得晃。

网友:
回复 楼主:

玩具飞机,飞的再好也没用。不要拿它浪费时间,不如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