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1的主轴问题

楼主(2010-12-30):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120d01(或者4#6类型的机也好),它的主轴怎样从旋翼头上拔出来,第一,旋翼头的销子太紧,无法拔出来,就算暴力拔出出来,主轴与旋翼头之间也很紧,根本无法拔出来的,除非是破坏性的方法,但这样拔了出来也没用了。

网友:
先用东西顶 再尖嘴钳拔 慢慢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120d01(或者4#6类型的机也好),它的主轴怎样从旋翼头上拔出来,第一,旋翼头的销子太紧,无法拔出来,就算暴力拔出出来,主轴与旋翼头之间也很紧,根本无法拔出来的,除非是破坏性的方法,但这样拔 ...

主轴的销子用尖嘴钳夹住用力拔就可出来了。主轴从旋翼头出来就比较痛苦,先要将那个圆环的固定圈上紧在主轴上,然后用大点的钳子夹住圆环固定圈(这样比夹住主轴容易受力),另一只手一边转旋翼头一边用力拔,慢慢就可以搞出来了。
120系列的主轴和横轴就是将4通机的主轴很横轴直接搬到6通系列,动力增大,轴径没有相应变大,华科尔设计人员完全不是白痴就是偷工减料。
新手玩一下华科尔的4#, CB100就好了,等你水平提高了,不会轻易炸鸡再摸4G/120系列吧(即使高手,玩这个也是送钱给华科尔或者Micro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的销子用尖嘴钳夹住用力拔就可出来了。主轴从旋翼头出来就比较痛苦,先要将那个圆环的固定圈上紧在主轴上,然后用大点的钳子夹住圆环固定圈(这样比夹住主轴容易受力),另一只手一边转旋翼头一边用力拔,慢慢 ...

谢谢,回去按你的方法再试试。

网友B:
换过10根主轴的飘过 2分钟换完  D01
walkera4通小型电直经验高级交流QQ群 959715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10根主轴的飘过 2分钟换完  D01
walkera4通小型电直经验高级交流QQ群 95971561

原来兄弟你这么有经验,就请指教下方法吧。

网友:
应该升级一下主轴了。那个销子至少换个螺丝啊

网友:
飞机摔了以后 如果是螺丝 容易断 如果断了 就都彻底报废了 其实华科尔设计销子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网友:
销子比螺丝好!!
螺丝要花丝你就哭吧。销子一敲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