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请教滑翔机问题

楼主(2010-12-30):
我新买了个蓝宇凤凰742-3型
滑翔机
,翼展2米,配什么
电机
好呢,对电调的要求高么,新西达的行不,别的好贵啊 , 但我又怕电调不好烧电机,还有就是关于电机是否能配上折叠浆的问题,请玩过此款滑翔机的前辈指教一下啊。

网友A:
想便宜就上个XXD 2217 1000KV吧,用30A 的ESC,折叠桨和桨罩用华迈的吧,注意一下电机轴和桨罩要配合。足够了。

楼主:
哦 为什么我问那些卖飞机的 都说2812 或者2814 2815呢, 如果装这些 电调要多大的 ,那个折叠浆拾10*6的,3.0的轴筋就能装上,我现在就怕买了电机装不上飞机,怕型号规格不对,221几的电机可以带动么,那个飞机空机好像900G。ESC是好赢电调么?

网友B:
不要买什么28系列的浪费 我的利诚电滑 2216 就是找好配合的浆罩 加上11*6的折叠浆 3S电池轻松垂直爬升 朗宇的2216 足以 我的电调用的好盈30A 我的配置仅供参考 大方向还需楼主自己拿捏:loveliness:

网友C:
电机用xxd的没问题,2217就行,但是不建议电调用xxd的,太危险,心里用的没底,最好用个ztw或者好赢的,30A的就行了

楼主:
哈哈 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