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T插问题

楼主(2010-12-30):
最近两块飞450的锂电好像出问题了,插上电调后居然没反映了,前一陈子好像接触不良,稍微摆弄下就好了,现在插上去,怎么摆弄就是没反映,是不是
电池
的T插间隙大了,用别的电池的话一切正常,该怎么修啊,手上没新的T插,垫点薄铜片行吗?

网友A:
那就换香蕉头好了

网友B:
最好换新的。
如果没有新的,也没有香蕉头的话,可以用酒精棉棒把接触面清理赶紧,然后用尖嘴钳把T插的压簧弧度重新掰高些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发言,问题解决了,我用烙铁镀了层锡,立马OK 了。

网友C(2011-06-17):
最好直接换了XT60,要是空中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