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四轴 和 FPV 怎么结合?

楼主(2010-12-30):
单纯的视频不是所需
我是想 自动回航\定点航行等的 固定翼实现的那些
但我没找到相关的东西哦
请各位 提点

网友A:
我在实验将老鹰树和四轴连起来

网友B:
fy91Q 和 XAircraft的飞控都有GO HOME 功能 近期上市
你如果等不及可以用MK的

网友B:
不过四轴自动返航功能意义不大 GPS定高定点更有用
一来四轴起飞环境一般都比较复杂
二来除了专业的四轴可以飞30分钟 一般的玩具四轴又能飞多远呢

楼主:
确实 飞行时间是比较短
但 就是因为在城市里面飞 干扰信号太多了 如果突然断了 就可以自己飞回来
而且 就是因为 FPV 那4轴本身可以飞到 视线观察不到的地方 那就更需要 自动回来了
现在的负载越来越大了 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多挂两块电池 还是可以的. 时间应该可以不断增加

网友C:
飞不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