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老是翻皮带,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10-12-30):
我的EP200老是翻皮带,新换的皮带10几个起落后就要翻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原厂的压带轮边缘太浅,容易跳带。到zifei或者火狐那里买副厂的压带轮换一个上去。
只要换一个就行了,换两个将来很难换皮带(将你的机子机头朝上,反过来底面对着你自己,右边那个压带轮换副厂)

原厂压带轮(下)与副厂压带轮(上)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