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25改3G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近期收了朋友一个YT3G,放在425上,也没买什么无副翼头,就是把多余的东东全拆了,T头上打个3MM的眼,下降了4MM的高度。
试飞后挺稳,但感觉直推对舵机太伤,(用的是9660A),想加两个L臂做成二级传动,不知会不会好点,有没人这样做过。

网友:
无副翼舵机要好一些

网友:
增加L臂会减低3G的工作效率  如果飞行没有问题就不要改动吧
是在不行还好点的舵机

楼主:
MKS 9660A+ 数码舵机   500电直斜盘最佳搭配

Operating Voltage: 4.8V/6.0V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10 to +60 Degree C
Operating Speed: (4.8V): 0.12sec / (6.0V): 0.098sec
Stall Torque :(4.8V): 3.3 kg-cm / (6.0V): 4.7 kg-cm
Motor Type: Coreless Motor
Potentiometer Drive: Indirect Drive
Bearing Type: Dual Ball Bearings
Gear Type: 1 Titanium Gears + 4 aluminum-alloy Gears
Connector Wire Length: 15cm
Weight: 0.97 oz. (27.5g)
Wire Length: 15cm

我用的这是舵机,速度没问题,只是力度好象小了点。

网友:
力量小,还是上DS670吧,

网友:
搜本坛, bigdent用DS510都改无副翼飞。。。。

楼主:
主要是425机身重,相应的拉力就要大不少。一改无副翼就在想碳纤的好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