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厂家请进

楼主(2010-12-30):
怎么设定卡PWM是12 24 电调说明书的PWM是 12 8 错在那里??

网友:
你好!

电调说明书是正确的。设定卡标签正在改版中。

先前的铂金系列电调确实采用过12KHz和24KHz PWM频率,但后来我们发现24KHz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电机,因此将其改回为12KHz和8KHz,相比24KHz而言,8KHz适合更多的电机。

抱歉给您造成困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支持好盈
但是应该小心的

网友B:
好盈 GUARD 守护神 40A 无刷电调问题

刚买的好盈 GUARD 守护神 40A 无刷电调问题:当电调逐渐加大电机速度,在电流达到17A时(转速为600),电机速度出现抖动,只要稍微收一下油门,将速度降低,则退出抖动。下面附测试数据表。
测试情况                         锂电池电压 电流(A)  转速(每分钟)             备注
起始时(油门在最低位)        12.56        0.1        0        锂电池2200MAh,20C,电机KV值位4200
出现抖动时(油门在3/4位)        11.65        17        6000        电压用能测量瞬间最小值的数字表测得
电调在开机时已判断锂电池为三节。当设定为高截止电压,则低压保护阈值为3.1X3=9.3V。 11.65V远大于保护阈值9.3V,故不应出现降低功率的现象。为进一步验证是否电调的问题引起抖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换其他电调则一切正常。请问如何解决,是设定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请百忙中给与指教,谢谢。
另外好盈科技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仅列出在中 国大陆区域的主要内销商,未能尽录全部经销商。请好盈列出其他经销商,以便选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好盈 GUARD 守护神 40A 无刷电调问题:当电调逐渐加大电机速度,在电流达到17A时(转速为600),电机速度出现抖动,只要稍微收一下油门,将速度降低,则退出抖动。下面附测试数据表。
测试情况               ...

我也出现此问题,电机一股一股的发力!!

网友:
我的40A也有此问题

网友:
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