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子老鸟帮我看看这块电路板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0-12-30):
请电子老鸟帮我看看这块电路板是干什么的?
   礼拜天去破烂市场,花3元钱买了点电子垃圾。回家后凭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认出照片里面,下面的三块板子分别是(从左到右面)两块继电器开关板、一块整流电路板。可是中间的大电路板就不知道是干啥的了。
   大电路板上,我能认出来的零件(电阻、电容、二极管、继电器等等简单的除外):
     大块的集成电路:上面写的是   CF775  -04/P  043427K  (另外的MICROCHIP 应该是它的生产工厂的名字)
     一个金属封装的东西(好像是叫晶体什么的?),上面有“4.000”几个数字。
     发现了一个三端稳压管,型号是 L7805 CV。
     另外靠近继电器和集成电路块,有几个三极管,型号是S8050,另外一处的两个三极管是:S901G。
     还有一个十四针的插口和一个交流输入接口(已经判断出交流整流稳压部分的零件)。

接通交流电,板子上的“蜂鸣器”会鸣叫,但是当短接(1~4脚)和(10、11、12、13)脚,蜂鸣器就停止鸣叫了

接通交流电,板子上的“蜂鸣器”会鸣叫,但是当短接(1~4脚)和(10、11、12、13)脚,蜂鸣器就停止鸣叫了

三个继电器,好像俩俩的连接在一起了,只有两个接线排。

三个继电器,好像俩俩的连接在一起了,只有两个接线排。

网友:
那三个也是继电器啊 单片机控制估计是个电机正反转的控制板

网友:
不是电子鸟,不懂

楼主:
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到把它接上交流电,听听蜂鸣器的叫声(不好听啊)。
渴望能有电子高手指点。

网友:
PCB板底有涂无防潮油?
估计是“家用电器”控制板电源板  十四针的插口链接 按键以及LED指示灯 有蜂鸣器  按一下按键会响一下
继电器 功率比较大   带的负载也挺大的!!
右上角的 AC输入 4 个整流二极管 整流  2个电解电容滤波   7805 稳压供电给 CPU!!

网友:
没有搞到配套的 按键板  就算是CPU工作正常    也不好搞啊!!

网友:
上面有单片机就很难知道具体干什么的了   谁知道里面是什么程序

网友:
最好知道什么上拆的,光着几个,不好知道干什么用的,只能拆零件用了

网友:
短接时有没有继电器动作声?最好用表量下 短接哪几个脚时是那个继电器在工件。

网友:
拆件用吧,不用费神了。

网友:
别人搞的单片机控制板要搞清楚其原理还是费神的,这东西没什么价值。

网友:
您那个带三个继电器的是不是交流稳压器的控制板啊

网友:
这块大电路板是控制大门开关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啊,这个很可能是旧家电上拆下来的,我是准备买来拆零件用的,但是还是想能弄明白能干啥用?

网友:
像空调控制板!!!

网友:
1块小的是汽车门控  那块不知啥吧
大的是个什么单片机驱动的控制板 没啥用
最大用处是拆几个继电器
继电器也不是进口的不会耐用
总起来说 用上是些好东西 。。。

网友A:
3元钱,拆一个零件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元钱,拆一个零件就值。

  还是研究生有眼光。
   我上次买了一个7805(三端稳压块),还要一元钱哪。我估计那上面的两个接线排就得要一元一个。
   关键是,买的新东西,质量不好啊,

网友:
那块大的板子,好像是保安监控中防火卷帘门的控制板。呵呵,瞎猜的

网友B:
这是送给我用的

网友C:
老鸟小鸟都上来了,真是鸟语花香啊 老中将也乐开花了

网友D:
按继电器的接线,是一入三出(或者三入一出),4M晶振应该是早期单片机了。结论是没啥用。

网友E:
空调控制板

网友F:
吸油烟机里的主控板
前几天给丈人修理油烟机时候见过

网友G:
CPU是Microchip公司的PIC 处理器,775的话现在大约10几元一个。LZ赚了!

网友H(2011-01-29):
拆件用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