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凯HONEY BEE CP3 选电池求助

楼主(2010-12-30):
我的意思凯HONEY BEE CP3 终于能飞离地面了。为什么买这款机就不说了,既然入了就得像法飞起来。本人新手,最近得师傅指点,让飞机飞起来了很高兴。但问题来了。目前只有一块原装电池,不够用,想买电池。原装的贵,不知道有没有能替代的便宜一点的电池,求高手指教。另外不知道这个原装电池是多少C的,淘宝卖家说是10C,EK1-0180 1000MA 锂电池(E005.016通用)这个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11.1V 15C 850MA 锂电池 EK1-0188代替品又或者这个电池能不能用?求解。

网友:
能用  20C 更好

网友:
跟原配的电压必须相同情况下,容量上下差不多就可以。C数不要最好15C以上。

楼主:
原装电池11.1V1000毫安,就是不知道是多少C。淘宝卖家说是10C。求老鸟指导下能不能用别的机型的电池啊

网友:
这种类型的飞机,我觉得还是按照原厂的买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11.1V1000毫安,就是不知道是多少C。淘宝卖家说是10C。求老鸟指导下能不能用别的机型的电池啊
10C基本上是动力电池里面目前最低的了。如果是足C没有虚标的话,够用。但LZ一般买电池时,有些电池的C数并不都足,所以最好买标称15C或以上的,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强。
还有就是除了原装的,现在可能也不好买到这么低C的电池了。一般15C或20C的是主流,也不贵。11.1V 15C或20C的1000mah,非常多(想省心怕买到垃圾电池,可以买花牌、ACE这些,基本都是足容、足C),它们跟原厂的比要好些,以后想飞固定翼什么的“放电能力”也够用,如果用原厂的,估计电流需求大些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