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大赛,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12-30):
准备入手这部1.4米的大赛,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39895419请大家帮看看配置怎样?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电机的动力够不够?电池怎样?这个飞机也没看到品牌,在网上不是太相信卖家的话,所以上来有劳各位了!

网友:
刚到手,还没飞,初学者挺合适,飞行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潜水学习

网友A:
做塞斯纳的厂子太多了,只有飞过的才能感受好不好。
朋友买的空机345,电机95,电调140,桨5,自己的电池,充电器和控。飞机质量还不错。
不太建议买套装的,如果玩两天就不玩了倒是可以考虑。长期玩的话还是弄个稍微好点的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套机不好, 买个空机自己配 朗宇2216 KV880  用1047或者1147的桨 XXD40A电调 控就买个天6的2.4G比较实用以后再买新机不用换控

网友:
这飞机哪个厂的啊 推荐FMS的 电机是红褐色的3536 各方面做工都比较细 动力也强

网友:
新手还是买一米左右的上单翼飞机吧!自己配一下 详细咨询卖家,如果打算栽在模型上就买个好控吧!推荐国产 中文、便宜(接收也便宜)、可靠!

网友:
不太建议买套装

网友:
我起步飞的是迷你塞斯纳182 有点小了 开始不怎么好飞  推荐你飞泉速4舵机塞斯纳182  翼展一米 电机2212 省电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塞斯纳的厂子太多了,只有飞过的才能感受好不好。
朋友买的空机345,电机95,电调140,桨5,自己的电池,充电器和控。飞机质量还不错。
不太建议买套装的,如果玩两天就不玩了倒是可以考虑。长期玩的话还是弄个稍 ...
这个空主要不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还看了一下公园的套机,不知道怎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57551557主翼好像是用磁铁吸合的,就怕不是太牢固,电池是7.4V的。

网友:
公园飞太小了,比较飘也比较贼,新手嘛就暂时不要去尝试了,除非看中电池便宜一次可以带一堆飞一下午这点优势。塞斯纳这种像真练习机,还是要大一点的适合新手。1米4这款实在太好飞了,既稳定又听话,动力稍稍配弱一点,起降都能有油机那样的气势。当然了,要说性价比,那还是敏定那款1米2的,真是价格便宜量又足,除了外观细节比商品像真机要差一些,可能不是特别讨新手的喜欢。

网友B:
1.4M太大了,买个中等点吧。控买个好点的。例如天地飞的遥控器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M太大了,买个中等点吧。控买个好点的。例如天地飞的遥控器就很好了。
我现在还不是太能分辨好的空和原装控的区别,差异在什么地方?很明显吗?在操作上感觉有很大的不同么?

网友:
前腿软,连在放火墙上,所以容易断
断了就用细铁丝 和缝针一样把两片放火墙缝起来 强度也差不多 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对我来说象真机是不考虑除了正常降落外的其他因数产生后会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一般不考虑什么材料.当然..轻木蒙皮的更有真机的骨架感...如果没那么大的把握或经验..建议先搞敏定的来试手..漂亮飞机要是因为一个不小心刮到了点小伤就不好看了...要是补得象垃圾堆里捡来的飞起的话心里都是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