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p!! 急找天地飞MM

楼主(2010-12-30):
天地飞mm,我的接收机天线断了,新购了天线后发现新天线没有插头,我把新天线的线头剥掉屏弊层后直接把电芯和接收机上的卡座焊死,因为接收机卡座很小,我把卡座的内层和外层焊到了一起,不知道可不可以?会不会短路?天线的另一端因为使用万用表,剥皮后露了两毫米的铜电芯在外边,会有影响吗?

网友:
外接外,内接内,你这样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mm,我的接收机天线断了,新购了天线后发现新天线没有插头,我把新天线的线头剥掉屏弊层后直接把电芯和接收机上的卡座焊死,因为接收机卡座很小,我把卡座的内层和外层焊到了一起,不知道可不可以?会不会短路? ...

您好:
         天线里面的一根线焊接在插座中间的引脚上,外面的焊接在外面的引脚上,焊点要焊接牢固,请实际拉距测试距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