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贴片元件的焊接教程 - 折腾基本功

楼主(2010-12-30):
本文转自hifidiy     出现图片不显示决定手工贴图
进行贴片焊接有效的方式是拖焊。如果熟悉了拖焊,你基本可以使用一把烙铁 + 松香完成所有贴片的焊接。
在焊接前我们特别提到工具:
最好使用斜口的扁头烙铁,考虑到以后实际焊接有防静电的要求,建议使用焊台!

言归正传:
首先把IC平放在焊盘上

对准后用手压住

然后使用融化的焊丝,随意焊接IC的数个脚来固定IC

四面全部用融化的焊丝固定好

固定好后在IC脚的头部均匀的上焊丝

四周全部上焊丝

接下来就是拖焊的重点来啦!把PCB斜放45度,可以想象一下IC脚上的焊丝在融化的情况下可以顺势往下流动!

把烙铁头放入松香中,甩掉烙铁头部多余的焊锡

把粘有松香的烙铁头迅速放到斜着的PCB头部的焊锡部分

重复以上的动作后达到以下的效果

四面使用同样的方法

固定贴片

粘上焊锡

固定IC

拖焊!

SSOP的操作

焊接完成后的效果

表面很多松香

用酒精清洗

最终的效果

终于搞完了,电脑的触摸板很不好用手出汗了,这种方法很实用早起焊过内存和主板上的芯片,上面的松香换成松香水比较好用。希望搞贴片焊接的能有用。

网友:
全叉叉..MD- - 看不到

网友:
好多叉。。。看来看去还是叉

网友:
叉叉 还是叉

网友:
楼主在努力,等待后续滴图~~~~~

网友A:
焊贴片IC当然没问题了
最头痛是焊0805封装的电阻电容啊

网友:
焊接这种简直是小case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贴片IC当然没问题了
最头痛是焊0805封装的电阻电容啊
这个我一般用两把烙铁焊接,或者买专用的镊子型的烙铁。下面是我的焊台

网友:
找个废旧内存条,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贴片IC当然没问题了
最头痛是焊0805封装的电阻电容啊

这个也不麻烦,焊盘一边上锡,镊子夹住电阻先焊接一边,在还接另外一边,我经常焊接0402的电容和电阻,也非常轻松

楼主:
就这个东西 焊接电阻,电容用的。电热镊子

网友:
楼主 在教下怎么拆下来吧

网友:
拆要用热风枪了

网友:
其实把板子焊盘上好锡,铬铁头吃好松香,对每个脚轻轻一点就焊好了。焊点饱满干静

网友:
用热风枪直接焊嘛

网友B:
用点锡浆刷好板,,把ic放上去,镊子压着,,风枪一过就好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点锡浆刷好板,,把ic放上去,镊子压着,,风枪一过就好了,,没那么麻烦

锡浆是一个一个点吗?还是说一起点锡浆?

网友C:
路过,学一招,那电热镊子还真没玩过,

网友D:
呵呵...以前还真没有焊过这么复杂的东西...都是焊那些简单的...现在学习了

网友E:
手指!!手振就可以加菜了

网友F:
用酒精洗的电路板干后有白斑,还是香蕉水洗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