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家是怎么用模拟器的

楼主(2010-12-30):
小弟入了个四通直机,控式华科尔的2402,为了少炸鸡,在网上买了条USB线
然后把控和电脑连上了,飞FMS没问题,可是感觉不真实,下 载了G4,可是必须得用EMU来控制,大家都是这样的吗,是不是用EMU控制后在G4的选项里悬停什么的就是灰的不可选了?而且觉得飞机总是圆周型的飞,控制不太好,请教高手,先谢过了。

网友A:
同样新手,进来看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没人教一下吗???

网友B:
下載的G4 是 Demo 的版本嗎 ?
這只能用鍵盤控制 ~
一般的提供下載, 如果是軟體破解的 自然會有些選項功能 會無法使用(變灰色的) Emul 不支援 ~
所以你得找尋 有硬體破解的 及需要一個加密狗(玩模擬的USB) ~
Emul 及 G4 裡的通道 調整設置好之後 去G4裡 校正搖桿行程及中心位置 ~

网友C:
建议楼主买套现成的吧,我的今天到了,一个小时研究明白了。G4+FMS+AROFLY。现在只用G4,FMS太不真实了。

楼主:
谁能给小弟一个连接呀

网友B:
網路上, 掏XX 裡頭有很多, 自己找下~
硬體或是軟體破解的, 有支援那幾種模擬, 是否能夠線上更新, 都要得要問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