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400消除金鱼尾成功!

楼主(2010-12-31):
图就不上了,
KDS800+922,行程60,飞起来就像疯了似的,尾巴摆动的幅度有15CM,频率一秒两次。 感度已经最低了。
后来想了一下,立刻拔掉电机线,油门退到50,拿出螺距尺一量,才2度,悲剧啊!
斜盘是传统斜盘,把管螺距的连杆插到摇臂外面的孔里,这样同等的升力尾桨转速低不少,使尾舵机更易控制,第二布,尾舵连杆球头安装在922的圆型摇臂从外向内数第二个孔里,这样力臂从9cm变为7cm。于是感度依然最低,锁住啦!
感谢阵风的指点

网友:
没看明白,油门50 螺距2?
你是90%的斜盘? 摇臂最外面孔里那就是同样转速下螺距加大升力加大了? 有点不懂

网友:
调油门和pit曲线一样可以的啊

网友:
请问什么山寨4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