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问题

楼主(2010-12-31):
大家的无动力都是皮带装上面的
我感觉力出的不好
把他装中间会怎么样呢???
讨论

网友:
呵呵 加工难度大几倍 效果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网友:
呵呵.想法不错.....如果改在中间的话.多了两个轴承.....而且上下两段加工和安装时能不能保证精度是一个问题///

网友:
主轴刀杆顶上预留一点尺寸,额外加个套,镶个轴承,分担一部分径向受力,可能简单点吧

网友:
理想主义了,要换皮带的话得拆主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