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是500E,550E还是550E 3G,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0-12-31):
手里的山寨450已经飞了一年多了,想攒钱上个原厂机体验一下大机的感觉。本人还是挺喜欢亚拓的机身的,不过对电子设备感觉一般吧,毕竟从论坛上潜水了很久,也了解了一些亚拓电子设备的问题和故障,比如3G和780啥的。

由于700级的飞机实在是没钱消费,电池和机身都太贵了,因此考虑这三个,亚拓新年套装的500E塑胶金属混合版本,550E有副翼版本和550E 3G版本。

     因为本人只飞过有副翼的450,会一些3D动作诸如彩虹钟摆自旋翻,也飞过一段时间航模队里有副翼的700N(这个还只停留在悬停和简单航线阶段,公家的飞机不敢玩猛了),因此不清楚无副翼在操纵上好在哪里?只知道动力 性能有一定的提升,换句话说就是飞得暴力点。因此也在有副翼和无副翼之间徘徊。

      亚拓的新春500E看起来还挺划算,新款头罩挺好看的,500MX电机和70A相当给力,虽然侧板材质和大桨夹缩水了,不过亚拓机的精度和性能还不至于下降,至少应该比泰世的全塑料的425好点,同时电池比550要省钱,2600mAh 6S的锂电可以多买几组,由于本人没飞过500级的机,不知道飞行性能上能比450级好多少。下图是今年新春500E的一些介绍,尺寸那栏貌似商家打错了。

      550E副翼版和550E 3G就接近本人的消费限度了,但是这两架比500E看着要大不少,动力也足,原来600级的动力还是不错的,应该更稳一些,本人的朋友也推荐我攒钱上这个,相比之下550E副翼版还较便宜些,淘宝上4300+左右,3G版的5000+,除了陀螺仪和3G系统配置一样,由于没有玩无副翼的经验,不知道这多花的700大元能提升多少性能?因为网上也传出亚拓3G系统有一些不可靠因素,陀螺出点问题还有可能把飞机降下来,3G系统万一挂了估计飞机就完蛋了,因此也很纠结,同时电池也是500E的两倍开销。另外顺便问下,现在网上卖的550E套装带的是600M电机还是600MX电机?听说M系列电机有问题啊,我朋友的700E的电机磁钢都松了,幸好是飞之前发现的。

    论坛里有没有朋友玩过这几种机型的啊?大家给点意见呗,我搜索了一下好像550大家都买的3G版的,有玩过有副翼版的吗,能讲一下手感的区别更好。

网友:
1.飞机必然是越大越好飞
2.无副翼静如处子,动如疯兔,飞过无副翼就有点不想飞有副翼的感觉,有副翼响应会稍慢,不过新手也够用
3.关于电池,我觉得外场充电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电池不用多,但是充电器要给力,俱乐部买一台发电机是一个好方案,那问题就不大
4.你已经会了彩虹钟摆自旋翻,建议不用太多考虑炸鸡因素了,性能因素优先考虑。
综上,建议550E 3G会比较适合你目前的状况

网友:
500e比425好吗?不觉得!

网友:
550E 吧  电池入个6块够玩了!

网友:
买500esp好,动力比重 500是最强的,电池平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0E套机里烤漆头罩,电机齿轮,十字盘导轨该有的全有,直接就是能飞3D的机身,不像425套机里缺好几样,还得再花钱买,算起来一架空机得在460块钱的基础上加98(副厂425玻纤烤漆头罩)+33(电机齿)+72(泰世原厂金属十字盘导轨,这个貌似没副厂的)=¥663,之前有朋友极力推荐我上425,后来我算了算要配到相同性能和外观总的价格差不太多,就没考虑泰世。
    况且亚拓的副厂件好买还便宜,像飞越也出了一些升级的改造件,泰世425这一点就大大不如亚拓500E了,而且泰世425的金属升级件暴贵...虽然泰世425的最大优点就是能上物美价廉还耐炸的标准舵机,500E只能上510 5245这类的中型舵机,不过泰世的全塑料机身本人看着的确不如复合材料的有感觉,毕竟大机不像450,性能是主要方面,但外观上也得看得拉风,要不就太寒碜了。

网友:
其实说实话! 楼主真要有心选择大飞机的话,还是泰世X5,结构上比亚托550E要优秀的多!操控感绝对在550之上,可以买无副翼的空机!价格也实惠
其次亚托的3G很让人操心,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选在MB  VB都可以!X5绝对的上上之选,你可以去问火星,X5到底怎么样!

网友:
楼主发那个500E的参数好山寨啊,500E机身长600多?主旋翼直径700多?两片425大桨就850的直径了。。难道那是450的参数?

网友:
我是来看9楼头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商家打错了,没注意尺寸数据,只关注配置了,内行请忽略之

网友:
我是飞  5003G  跟5503G的 。  还想大点,哈哈  促销来了 想7003G啊,

网友:
我在飞550副翼版~
很好飞

网友C:
x5十字盘不行,轴承用的还是小飞机的轴承,十字盘搞那么大又那么薄,容易松,我的两个起落就松垮了,还没有副厂件,原厂一个十字盘两百多,好贵啊,x5的脚架纯粹就是故意弄成容易炸坏的,太脆弱了,稍微不注意碰下九断了,无奈的很,只能自己改装了,x5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现在在等等看托人找厂家能不能给解决了,如果真不能解决,那我只好上图上录像了,让大家看到这个十字盘的真相了

网友:
我入手了550E 3G的

网友:
我已经上了,550E3G!

网友:
為何回的都是飛550的 , 飛500ESP / 3G的好像不多 !!!!!!

楼主:
500ESP和550E有副翼,500ESP 3G和550E 3G价格差的都不算多,550的舵机还更强一点呢,两者相较当然大机更受欢迎啊。

网友:
无副翼应该是趋势,旋翼头可以选副厂的,电子设备就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十字盘不行,轴承用的还是小飞机的轴承,十字盘搞那么大又那么薄,容易松,我的两个起落就松垮了,还没有副厂件,原厂一个十字盘两百多,好贵啊,x5的脚架纯粹就是故意弄成容易炸坏的,太脆弱了,稍微不注意碰下九 ...

真的吗? 麻烦拍个视屏看看!我的X5还在路上!

网友:
550E 3G你不会后悔的,我就在飞,好飞加好玩

网友:
我就是飞550E 有副翼的 蛮好飞啊

网友:
新手应该从有副翼开始~~~
技术还是扎实点练习, 不要全靠电子辅助......

网友:
不建议你上无副翼 建议你上有副翼 然后升级成无副翼
或者上无副翼 直接出了3G系统
买个mb 这个mb怎么样自己搜搜去吧

网友D:
3G  已经伤害了多少台700了  在我眼里就有好几台  看到最恶心的 就是YT 搭配电子配件 整套销售   500E 更是搭配上了催人泪下的DS510  练个M 都给擦掉了  新人飞这种飞机  炸鸡扫齿 必然换齿   对于新人换个横轴主轴 都踉踉跄跄 还叫他拆开舵机 换舵机齿吗????如果不用DS510  那么卖出去能值几个钱 ??换这种中型舵机 又要花多少钱????还有500E  EP425 都不是暴力3D的机型 所以那个425的十字盘导轨根本不需要购买 这个不是必备的 虽然500E 是玻碳侧板 重量是减轻 但是还不是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了塑胶轴承座嘛  高不成低不就的   这个价格 买这个级别的飞机 是做什么用??OK 练习  既然是练习有那么高要求吗???个人感觉 做为基础练习机  还是要已维修方便为主  电子的使用方便为主  并不是看哪个能够达到多少性能  你真的练到一个境界了 讲究的是动作精准度 并不是多暴力   但是要精准动作  要上700了 何必呢   喜欢什么买什么飞吧 不要把某个品牌说的像神 另一个品牌像虫  都有优缺点的。。。

网友D:
再说一下无副翼。。。。。。我非常不喜欢宇宙牌 的无副翼 首先3G 毛病太多 失少在我眼里  你让我真去挑毛病我还调不出 就是老让我们这里的模友炸鸡   再说说飞机 要无副翼 还是去买台LOGO飞吧  亚托的无副翼更本没对机身 和主轴横轴 做过任何改动 根本不适合无副翼 我这里有模友试验过  蓝精灵在700E 和 LOGO600SE上 试飞 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LOGO 无论是动作流畅度 手感 都好于700E  技术俺不懂  俺只懂飞 至少证实了 亚托原本机身结构 不适合无副翼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下无副翼。。。。。。我非常不喜欢宇宙牌 的无副翼 首先3G 毛病太多 失少在我眼里  你让我真去挑毛病我还调不出 就是老让我们这里的模友炸鸡   再说说飞机 要无副翼 还是去买台LOGO飞吧  亚托的无副翼更本没对 ...

亚拓的3G版。500ESP的主轴短了。600ESP的主轴也短了。(相对有副翼的机型而言)
其它机型我没有,不知道有何改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500E。  飞机大小恰当而且飞行成本合理。可考虑3G版本因动力绝对比有副翼的强(如不需要太强飞行动力可调低油门也代表飞行时间可延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G  已经伤害了多少台700了  在我眼里就有好几台  看到最恶心的 就是YT 搭配电子配件 整套销售   500E 更是搭配上了催人泪下的DS510  练个M 都给擦掉了  新人飞这种飞机  炸鸡扫齿 必然换齿   对于新人换个横轴主轴  ...

你知道么? YT的舵机金属比塑料的虚位要大~~ 很多飞友用450PRO改无副翼都是选DS410而不选DS410M.....
当然机机不是为炸机而设计的.... 所以不能什么都以炸机为第一考虑....

另外关于3G, 说好的也有, 说不好的也有~~~  那就见仁见智了, 至少3G在我700和550上都表现得很不错~~~
再来一个建议,  3G要不断更改设置(软件)才能更加觉得舒服~~ 很多飞友都是参考别人的设置就不管了~~~ 一定要不断尝试....

网友F:
3G要不断更改设置(软件)才能更加觉得舒服~~ 很多飞友都是参考别人的设置就不管了~~~ 一定要不断尝试
..............................
3g的软体就别期望太高了,3g v2.1共出了多个版本,最快更新的还不到半天,写的不好,更新频繁,只是版本还是v2.1 这个新入3g的就不懂了,还没看过软件更新档名还用旧的,不想给人家笑吧
话说回来机子还是不错,平宜嘛!电装就只有510以上舵机还行,舵镙及3g就不用说了,不论国内外骂的真不小,或许如老外说 3g 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只有神才行

网友:
YT的东西, 哎, 新手上个有副翼的练练手就得了, 便宜嘛, 炸了就修, 飞行成本很低。

等手练熟了你将来迟早是要上好机的,玩个两年你就不会满足于YT的东西了。

真想好好飞无副翼的话, 等练好了8位悬停以后直接买LOGO就对了, 买台好机只要少炸飞行成本也不会很高, 像Logo, Hirobo这些机维护成本都比较低的,零件质量和质地都不是YT那种东西能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G要不断更改设置(软件)才能更加觉得舒服~~ 很多飞友都是参考别人的设置就不管了~~~ 一定要不断尝试
..............................
3g的软体就别期望太高了,3g v2.1共出了多个版本,最快更新的还不到半天,写的不好 ...

怎么我这里的"老外"有一半以上都用3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3G要不断更改设置(软件)才能更加觉得舒服~~ 很多飞友都是参考别人的设置就不管了~~~ 一定要不断尝试
..............................
3g的软体就别期望太高了,3g v2.1共出了多个版本,最快更新的还不到半天,写的不好 ...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更改设置 (飞行参数), 不是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我这里的"老外"有一半以上都用3G呢?
那还不是托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么? YT的舵机金属比塑料的虚位要大~~ 很多飞友用450PRO改无副翼都是选DS410而不选DS410M.....
当然机机不是为炸机而设计的.... 所以不能什么都以炸机为第一考虑....

另外关于3G, 说好的也有, 说不好的 ...

压根就不用亚拓的舵机   尼龙齿轮对于新手来说这是灾难  对于新手来说  飞9G 和 410 都是一样飞 。。。。。没区别 新手要的是维修简便
等成了高手 把舵机都换成FUTABA或者JR的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压根就不用亚拓的舵机   尼龙齿轮对于新手来说这是灾难  对于新手来说  飞9G 和 410 都是一样飞 。。。。。没区别 新手要的是维修简便
等成了高手 把舵机都换成FUTABA或者JR的 ~!
胶齿炸机,换齿便行,(这个也不平宜)金属齿炸机 不扫齿会把电路或马达烧掉也不见得多好,损失更大,久了金属齿较快出现虚位,胶齿这方还较好,你看看F牌的高档尾舵机也是胶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胶齿炸机,换齿便行,(这个也不平宜)金属齿炸机 不扫齿会把电路或马达烧掉也不见得多好,损失更大,久了金属齿较快出现虚位,胶齿这方还较好,你看看F牌的高档尾舵机也是胶齿

至少我用到现在 还没有遇到因为是金属齿 所以烧掉舵机   也许会这样 但是发生的概率并不太高  还有我这里说的是斜盘舵机 并没有说锁尾舵机  我自己用的253便是金属齿轮  251是尼龙齿轮  往往斜盘舵机尼龙齿轮换齿轮的概率要远远高于金属齿轮烧掉电机和电路   尤其是对于450 500这种小飞机  你用尼龙斜盘舵机  基本是炸了 至少要扫掉一个舵机   也就是你炸一次要换一次 齿轮

网友D:
还有一点要提的 就是 斜盘舵机金属齿轮那个0.1毫米的虚位 请问有多少个人飞的时候能够感觉的到??? 除非是超级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要提的 就是 斜盘舵机金属齿轮那个0.1毫米的虚位 请问有多少个人飞的时候能够感觉的到??? 除非是超级高手

上面都说了 “久了金属齿较快出现虚位”, 而且不要什么都贪金属好~~ 金属也会扫齿~~ 特别是小型舵机!
好了~~ 我们先不说关于炸机的后果了~~~
其实LZ是问3选1的决定, 我想我们讨论的都帮不到LZ ~~~
PS: 其实炸机的后果都是不可预料的,用再好的材料炸机后也会出现损伤以及影响精度, 花钱是在所难免~~~   所以与其花那么多时间考虑炸机的后果,那为什么不多花时间在模拟上?而且我们玩航模的都是要不断砸钱在上面(我为了这基本月光),所以也省不到哪里去。。。。 最重要的还是找到真正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我用到现在 还没有遇到因为是金属齿 所以烧掉舵机   也许会这样 但是发生的概率并不太高  还有我这里说的是斜盘舵机 并没有说锁尾舵机  我自己用的253便是金属齿轮  251是尼龙齿轮  往往斜盘舵机尼龙齿轮换齿轮 ...
F舵机与亚托的没差别吗?我的H牌50机舵机用9206斜盘 飞了也有五年多也没扩量呢,大炸多次也是扫了舵机内唯一 一个朔齿,哈哈,F舵机也不是全金属齿,不知是否所有型号也一样,改天折个451看看
引用 网友E:

上面都说了 “久了金属齿较快出现虚位”, 而且不要什么都贪金属好~~ 金属也会扫齿~~ 特别是小型舵机!
好了~~ 我们先不说关于炸机的后果了~~~
其实LZ是问3选1的决定, 我想我们讨论的都帮不到LZ ~~~
PS:  ...
这也确是,机不是设计炸的,没有炸不坏的机,舵机也一样,在机子上每个O件也一样,看运气了

网友G:
lz不用看建议了,自己喜欢就入,自己飞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都说了 “久了金属齿较快出现虚位”, 而且不要什么都贪金属好~~ 金属也会扫齿~~ 特别是小型舵机!
好了~~ 我们先不说关于炸机的后果了~~~
其实LZ是问3选1的决定, 我想我们讨论的都帮不到LZ ~~~
PS:  ...

   这个说的有理  哈哈 楼主是问如哪一台机   我们讨论都跑题  建议楼主三台一起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不用看建议了,自己喜欢就入,自己飞自己知道
  谁用谁知到,每样买一个便好

网友:
风神50级油动无副翼的也可以呀,全金属版的才两千,600的油直哦,零件比亚拓便宜多了.有兴趣咨询我哈

网友H:
我定了新春版的550E!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定了新春版的550E!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下无副翼。。。。。。我非常不喜欢宇宙牌 的无副翼 首先3G 毛病太多 失少在我眼里  你让我真去挑毛病我还调不出 就是老让我们这里的模友炸鸡   再说说飞机 要无副翼 还是去买台LOGO飞吧  亚托的无副翼更本没对 ...

话不是这么说滴。。。
vbar+logo好飞,好调是因为vbar软件很多地方设计就是按logo的混控比来的。所以好飞是当然,难道自家的东西配合还能不好吗?
同样道理,3g放到logo上未必就能比3g放700e上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话不是这么说滴。。。
vbar+logo好飞,好调是因为vbar软件很多地方设计就是按logo的混控比来的。所以好飞是当然,难道自家的东西配合还能不好吗?
同样道理,3g放到logo上未必就能比3g放700e上好飞。

学习  只是觉得 新手玩3G   对3G 最起码折腾断时间 比较累人。。。。不像老手 那么简单

网友:
综上所述,1、各买一个对比下,就知道哪个好了。2、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碰下运气。3、按自身实力,购买一架(要余出维修费用)。

网友:
我朋友500e改無副翼+mb,太爽了,我和幾個朋友也訂了,成本不高,好飛可靠